STM32 C语言中如何定义位变量

楼主(2014-01-03):
各位大侠,
   用STM32写程序,如何定义位变量?
   在写程序时用整形代替也可以,但总感觉不方便,也觉得浪费空间。
   网上查了资料也没找到详细的。
   bit a=0;
   这样的定义编译报错。
  感谢啊!

网友A:
给你一个8位机结构体位定义做参考,32位机改成UINT32就可以了。用法uKeyFlag.bKeyFlag.bLeftKeyValid
typedef union{
        BYTE uKeyFlag;
        bmKEY_FLAG bKeyFlag;
}KEY_FlAG;

typedef struct{
        BYTE bOKKeyValid:1;
        BYTE bLeftKeyValid:1;
        BYTE bRightKeyValid:1;
        BYTE bRECKeyValid:1;
        BYTE bCalibrationGyro:1;
        BYTE bCAPSLock:1;
}bmKEY_FUNC;

网友B:
bit是c5的,那是因为51的data区里有两个字节bdata是可以位寻址的。arm没有这种硬件特性,但可以用位段

多谢大侠。网上查查段位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8位机结构体位定义做参考,32位机改成UINT32就可以了。用法uKeyFlag.bKeyFlag.[/backc ...

多谢大侠,
  再问一下,如果得到这样的结构体位变量,那对其操作时是否只消耗一个始终周期呢?

网友C:
现在C语言的优化机制很好,基本上用与操作、或操作设置位就可以了。效率和位段、位变量基本一样,甚至编译的结果代码都一样。
另外,C语言程序不应该依赖某个语句消耗周期的方法,需要精确计算,使用定时器更好。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再问一下,如果得到这样的结构体位变量,那对其操作时是否只消耗一个始终周期呢? ...

一般情况下是的,不过这个跟编译器有关,还有内部和外部RA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it是c5的,那是因为51的data区里有两个字节bdata是可以位寻址的。arm没有这种硬件特性,但可以用位段 ...

抓一个大神的错误。51是16个字节的BDATA,共128个位。

网友E(2016-07-20):
修改一个错误
用法KEY_FlAG.bKeyFlag.bLeftKeyValid

全直接访问是 KEY_FlAG.uKeyFl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