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交流恒流源?(传统交流电源和交流恒流源对比

楼主(2014-01-03):
为什么选择交流恒流源?(传统交流电源和交流恒流源对比)
http://www.dc28v.com/hl/2357.html

交流恒流源概述
电子恒流源、交流恒流源、直流恒流源、电流发生器、大电流发生器又叫电流源、稳流源,是一种宽频谱、高精度交流稳流电源,具有响应速度快、恒流精度高、能长期稳定工作,适合各种性质负载(阻性、感性、容性)等优点。

交流恒流源产品应用
用于检测断路器、塑壳断路器、小型断路器继电器、开关、交流接触器、机械开关、电子开关、电流互感器、需要设定额定电流、动作电流、短路保护电流等生产场合。
◇ 家电业:如空调、咖啡机、洗衣机、榨汁机、微波炉、收录音机、冰箱、DVD、吸尘器、热水器、保健足浴盆、电动剃须刀等产品的测试老化及交直流供电电源。
◇ 电机、电子业:如交换式电源供应器、变压器、电子安定器、AC风扇、不断电系统、充电器、继电器、压缩机、照明灯具、电焊机、马达、镇流器等被动元件产品的测试电源。
◇ IT产业及电脑设备:如传真机、影印机、碎纸机、印表机、扫描仪、烧录机、伺服器、显示器等产品的测试电源及稳压和保护。
◇ 大专院校、实验室及研究测试:如交流电源测试、产品寿命及安全测试、电磁相容测试、OQC(FQC)测试、产品测试及研发、研究单位最佳交流电源。
◇ 做出口认证的企事业单位:如出口美国UL认证,加拿大CSA认证,欧共体CE认证等,各国标准的电源配给产品。
◇航空、航天、军事:如机场地面设施,飞机及机载设备、雷达、导航等军用电子设备,航天、军事研究院所,高**、火箭、潜艇等的测试电源、启动电源或供电转化电源。
◇城市轻轨、地铁、铁路、高速公路:如轻轨、地铁、动车组空调启动电源、25Hz静频信号电源,收费站之电压稳压源。
◇流水线、自动生产线设备:如企事业单位生产线、装配线、流水线的稳压和保护。
◇工矿企业、电解、电镀、充电设备:如PCB板、各类IT产品、CCFL、电解电容器、灯管等电子元件测试老练及交直流供电电源。
◇船舶码头及造船、修船企业:如船用岸电电源、船载电源替换发电机使用。
◇外发的建筑施工单位、工程公司:如中国对外援建项目体育馆、桥梁、军用设施等电源稳定转化。
◇医疗、通讯单位:如医疗电子仪器、广播通讯设备稳定电源。
◇进/出口设备的配给电源:如进口的电机、马达、压缩机、制冷机、制冰机等的转化模拟电源。
◇电压电气行业:如:断路器、空气开关、电表、塑壳断路器、校验台。

交流恒流源产品特点:
一:交流恒流源是为低压电器用户专门设计制造的,其输出电流是恒定的,输出波形为纯正弦波,可作为检测过流实验仪器。
二:本交流恒流源可带阻性、感性、容性负载,满足低压电器对测试电源的要求。
三:突出的优点,稳流精度高,可根据用户使用环境有1%,0.8%,0.5%,0.3%级别。保证输出电流恒定。此前使用的大电流发生器方案由于温度变化,导线、接头和线圈的铜阻等一直在变化,
四:操作人员须经常调节调压器来恒定电流,费时费精力,而且精度是无法与本电源相比的,低压电器生产中,须对电流进行校验、老化的项目上,使用本电源是目前最佳选择,如热继电器动作电流的整定,空气开关热脱扣电流的测量等。
五:可进行不同电流等级的自动化测试(项目:电压、电流、频率、升降时间,可循环测试操作)
六:频率可调范围:40-500HZ(选配),固定输出:50HZ、60HZ(更多范围内固定输出频率可根据用户需求设计)
七:可为用户设置模拟量(信号)控制

交流恒流源技术参数

输入电源
单相AC220V±15%/三相四线AC380V±15%
输入频率
50/60Hz±5%
输入功率因数
≥0.8
输出相数
单相或三相
输出开路电压
按用户使用要求设计
输出频率
47~63Hz
输出波形
正弦波
频率稳定度
<1%
电流稳定度
±0.5%
源调整率
±1%FS
负载调整率
±1%FS
操作显示
旋钮操作,LED显示
保护装置
输入过、欠压,输出过载、过压,内部过热
效率
≥80%
噪音
<60dB
冷却方式
强制风冷
湿度
≤90%
型号
NHAC--100
NHAC-200
NHAC-400
容量
100A
200A
400A
型号
NHAC-800
NHAC-2000
NHAC-8000
容量
800A
2000A
8000A

型号规格

电压

电流

型号

容量

5VAC

100A

NHAC-5-100

500VA

10VAC

100A

NHAC-10-100

1000VA

200A

NHAC-10-200

2000VA

300A

NHAC-10-300

3000VA

500A

NHAC-10-500

5000VA

1000A

NHAC-10-1000

10KVA

2000A

NHAC-10-2000

20KVA

5000A

NHAC-10-5000

50KVA

20VAC

100A

NHAC20-100

2000VA

200A

NHAC20-200

4000VA

300A

NHAC20-300

6000VA

500A

NHAC20-500

10KVA

1000A

NHAC20-1000

20KVA

2000A

NHAC20-2000

40KVA

30VAC

100A

NHAC30-100

3000VA

200A

NHAC30-200

6000VA

300A

NHAC30-300

9000VA

500A

NHAC30-500

15KVA

1000A

NHAC30-1000

30KVA

2000A

NHAC30-2000

60KVA

100VAC

50A

NHAC50-50

2500VA

100A

NHAC50-100

5000VA

200A

NHAC50-200

10KVA

300A

NHAC50-300

15KVA

500A

NHAC50-500

25KVA

1000A

NHAC50-1000

50KVA

300VAC

10A

NHAC300-10

3000VA

30A

NHAC300-30

9000VA

50A

NHAC300-50

15KV

100A

NHAC300-100

30KVA

200A

NHAC300-200

60KVA

300A

NHAC300-300

90KVA

500A

NHAC300-500

150KVA

1000A

NHAC300-1000

300KVA

网友A(2014-05-26):
专业印制电路板/ PCB打样48元起-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
PCB打样制作价格:以下价格含飞针测试费用;(全国货到付款)
单/双层板:5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0.8~1.6MM,长宽在5*5cm以内,一般交期3-4 天左右
单/双层板:1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0.8~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一般交期3-4 天左右;
四层板:5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1.0~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全测试,一般交期5-6天左右,
六层板:12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1.0~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全测试,一般交期7~8天左右,
以上报价工艺为:FR-4,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
镀金工艺加收50元,沉金工艺加收100元,环保工艺加收50元。
生产时间加急费:加急一天200元,加急二天100元。
以上做板按一般生产工艺,即最小孔径0.3MM以上,最小线宽线距0.15mm以上。
注:以上报价不含稅;付款方式:货到付款,快递代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