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A803 PWM问题

楼主(2014-01-03):
用MA803内部PWM能否产生38K的红外波?单片机外振是8M.

网友A:
可以的

深圳路必康实业有限公司
笙泉8051工业级单片机代理商(08年代理至今)
朱先生    0755-83458755
QQ1351773431  13603070562

网友B:
设置好相关寄存器就可以了,周期和占空比(一般都用1/3,省电)

楼主:
请问是使用定时器0溢出方式作时钟输入吗?该如何配置寄存器,能指点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