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话题】+一款18W无源PFC的LED照明驱动电源设计方案

楼主(2014-01-03):
设计特色
1、非常高的效率:82%2、元件数量少:只需40个元件3、不需要共模电感就能满足EN55022B对传导EMI要求4、填谷电路使电源满足IEC61000-3-2 THD限制5、ON/OFF控制抑制由填谷(THD校正)电路引起的较高工频纹波电压电路原理图图1. 带无源PFC的LED灯驱动电源原理图工作方式图1所示反激式转换器使用了TinySwitch-III系列的一个器件(U2,TNY279PN)给6个高亮度流明LED(LXHL系列)提供高达1.8 A的负载电流。输出电压比LED串的正向电压降稍低。因此当LED灯串连接到电源时,电源工作在恒流(CC)模式。如果LED串没接到电源,稳压管VR1提供电压反馈,将输出电压调整在13.5 VDC左右。一个100 mW的电阻(R11)检测输出电流,通过一个运放(U1)驱动光耦给U2提供反馈。TinySwitch-III系列器件通过关断或跳过MOSFET开关周期进行稳压。当负载电流达到电流设置阈值时,U1驱动U3导通。U3内的光三极管从U2的EN/UV脚拉出电流,使U2跳过周期。一旦输出电流降到电流设置阈值以下,U1停止驱动U3,U3停止从U2的EN/UV脚拉出电流,开关周期重新使能。TL431(U4)给U1提供一个参考电压,以和R11两端的电压降做比较。输出整流管(D9)位于变压器(T1)次级绕组的下管脚以降低EMI噪音的产生。RCD箝位(R16、C4和D13)保护MOSFET漏极免受反激电压尖峰的损害。填谷电路(D5、D6、D7、C15、C16和R15)限制工频电流的3次和5次谐波值,使电源满足IEC61000-3-2规定的总谐波失真(THD)要求。U2的频率抖动功能、T1内的屏蔽绕组和横跨T1的Y电容(C8)一起减小传导EMI的产生,因此一个简单的pi型滤波(C13、L1、L2和C14)就能使电源满足EN55022B的限制。设计要点1、取PI Expert或PI Xls计算的输入电容值,除以2,取整到紧邻的较大标准值来选择C15和C16。2、使用PI Expert或PI Xls,考虑LED在最大VF情况下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3、LM358(U1)内有两个运放。确保第二个运放的输入端(5和6脚)连接到次级地。图 2. 在不同负载时效率和输入电压的关系,在室温和50 Hz工频下
图 3. 输入电压(100 V/div)和电流(100 mA/div),显示了填谷电路的作用

网友A:
填谷电路里的 R15 是很耗能的,10V1.8A 还能做到这么高的效率,很牛X噢
不知道适不适合 MP?

网友B:
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