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双向可控硅代替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4-01-04):
最近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做220v开关,已用3v继电器实现,现在想用双向可控硅代替继电器工作,没用过可控硅,求指点,谢谢

网友A:
可控硅有一定的几率会被干扰误触发,所以对应用场合有一定的限制,设计时务必考虑到这一点。

网友B:
另外驱动感性负载的时候,要加RC吸收回路来控制尖峰电压,RC吸收回路本身会向负载漏一部分电,不像继电器那样是可以完全关断的,如果负载很轻(比如蜡烛灯)甚至可以直接工作,不受可控硅控制。

楼主也要考虑到这一点。

网友C:
我觉的使用双向可控硅应该根据功率来确定,这个选项比较重要,
另外要加个触发电路,而且根据可控硅的特性,不能达到立即关掉,必须等到过零,这个跟继电器不大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的使用双向可控硅应该根据功率来确定,这个选项比较重要,
另外要加个触发电路,而且根据可控硅的特性, ...

今天刚买了几款芯片,BTA-10 600B/C双向可控硅,还有PC-817光耦,明天能到!以前没用过双向可控硅,看到网上的双向可控硅都有过零触发电路,只是概念很模糊!请教师傅,如何提高双向可控硅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驱动感性负载的时候,要加RC吸收回路来控制尖峰电压,RC吸收回路本身会向负载漏一部分电,不像继电器那 ...

220v电中,带照明负载,日光灯之类的,本来用继电器已经实现了,现在想试试双向可控硅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有一定的几率会被干扰误触发,所以对应用场合有一定的限制,设计时务必考虑到这一点。 ...

想用双向可控硅代替继电器控制日光灯,电流5a以内,只是继电器容易坏,所以考虑可控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用双向可控硅代替继电器控制日光灯,电流5a以内,只是继电器容易坏,所以考虑可控硅! ...

那看你的功底了,设计不好,控制日光灯,估计可控硅更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看你的功底了,设计不好,控制日光灯,估计可控硅更容易坏。

555,我是第一次用可控硅,师傅可以提供点帮助吗?给点意见

网友D:
可控硅控制容性负载,容易瞬间过流,控制感性负载,容易关不断和击穿。
这个需要你自己实验了。

网友E:
可控硅有漏电流,控制日光灯,关断后,灯管可能会有磷光~~~

网友F:
控制马达,可控硅会有上电瞬间微动现象

网友F:
可能还不能完全关断

网友G:
直接使用固态继电器,40A的台产固态继电器才几十元,还带过零的,很方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直接使用固态继电器,40A的台产固态继电器才几十元,还带过零的,很方便! ...

要考虑成本.

网友A:
如果只是控制5A左右的灯管的话,继电器是不二选择,不耐用的话还是考虑继电器质量是否过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使用固态继电器,40A的台产固态继电器才几十元,还带过零的,很方便! ...

恩恩,成本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控制5A左右的灯管的话,继电器是不二选择,不耐用的话还是考虑继电器质量是否过关吧。 ...

继电器有机械触点,产品可能会在1秒内开关数次,继电器的话,可能会粘连,反应慢,有时候MCU不能及时控制继电器的有效动作,所以考虑双向可控硅和光耦隔离! 继电器用三极管驱动和光耦隔离,哪个方案更好呢?

网友I:
固态继电器也有便宜的,不过有款自带过零检测的光耦和可控硅配合起来用就不错的,不过可控硅对负载的要求有点高,电路设计不好容易坏,需要长时间测试验证

网友J:
纯粹开关,还是继电器靠谱,要做调功,可控硅很好,这个就不是一句两句的问题了,要看负载,功率,控制指标。。。。。。

网友K(2014-03-03):
推荐使用NXP可控硅,NXP可控硅目前在一些领域已经可以成功取代 继电器,可靠性佳,性价比高,NXP官方授权代理商,
联系电话:0755-86185800 ,QQ:274177969

网友L(2015-02-05):
我也想用双向可控硅代替继电器,不知道楼主实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