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6014A如何进行EEPROM读写?

楼主(2014-01-04):
之前用过PIC16F876A,可以调用库函数pic.h里的函数直接读写。但是
dsPIC6014A.h里没有EEPROM的读写函数,照理说应该比PIC16F高级的,怎么会没有呢?
请问怎么进行EEPROM读写?

网友A:
没有调用库函数的习惯...一般都是自己写的.....你去看一下数据手册,上面写的非常详细.....

网友A:
按照数据手册上的步骤,一步步写,就可以搞定了...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