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Kinetis KL25 Cortex-M0+相关问题求解(已解决)

楼主(2014-01-04):
单片机Kinetis KL25 Cortex-M0+,软件环境是IAR6.5,在PWM输出实验中如何添加延时功能?

网友A:
你好,请描述的更加清楚一些,比如你是想在PWM的周期中加一些延时还是每个周期结束后加一些延时.延时加在不同的地方,使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描述的更加清楚一些,比如你是想在PWM的周期中加一些延时还是每个周期结束后加一些延时.延时加在不同 ...

就是想在PWM中添加延时。

网友A:
如果你想在每个周期中间添加延时的话,那就相当于使周期变长了.假设你是高电平为真,如果你要增加高电平就修改V0的值,如果你要增加低电平的话,那么你就修改MOD值.注意要到下一个周期才生效.你要增加的延时,是不是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在每个周期中间添加延时的话,那就相当于使周期变长了.假设你是高电平为真,如果你要增加高电平就修 ...

我想加的延时是那种可以通过改来增加或减少的,你要是有实现电机正反转的程序的话,可以直接发给我,软件环境是IAR6.5的,谢啦。QQ是1379257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