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接点采集,求助

楼主(2014-01-04):
(无正文)

网友A:
我认为干扰不是大问题,因为把光耦输入端的If设置大一点,对抗干扰会有显著加强。如果还不放心的话,在不影响响应速度的前提下,加电容值稍低的滤波电容即可~

楼主:
楼上,同志,如何把If设大一点,,?能说的详细点吗?    光耦是采用恒流供电?还是采用串电阻限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