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才是最大的“偷电贼”

楼主(2014-01-04):
电视、空调、路由器……当你不在家的时候,这些电器您是怎么“管理”的?关掉电源?还是“放任”他们待机。近日,记者通过使用专业级的电力监测仪,对23种电器逐一进行测试,而按测试数据来计算,被测家庭家电待机所产生的电费,基本是电费总额的三分之一。

机顶盒开和关耗电差不多

实验中,客厅内所有的电器为电视、机顶盒、饮水机、电热水壶。实验中的电视机在正常使用中,功率为99W 左右,在用电视机按键关机后,功率为1W ,使用遥控器进入黑屏待机后,测试功率仍然为1W 。

在测试机顶盒耗电后发现,这个电器是开还是关,差别并不大 ,在正常启用情况下,功率为6.8W ,在按电源键关闭待机时,功率为6.6W 。

而记者原本以为关机耗电会很大的电热水壶却显示出截然相反的结果,在关闭水壶后,即便插头仍在插座上,但其功率为0W 。

小电器比大家电更耗电

厨房主要以小家电为主,这些小电器体格不大,但待机耗电量比大家电还要高。在测试中,除了一台机械旋钮式烤箱的待机功率为0W 外,豆浆机、油烟机、压力锅在关机或是待机时,都有耗电的情况,其中豆浆机关机功率为2.8W ,油烟机关机后功率为2.2W ,电压力锅待机功率为2.5W ,都要高于电视。

在洗手间中,热水器这一传说中的待机耗电大户实际上并不算大 ,经过测试,热水器在待机情况下功率为3W ,关机状态下功率为2.4W ,而洗衣机在关机状态下功率为4.4W ,在待机情况下功率为5W ,洗衣机是除了机顶盒外,关机、待机耗电最高的电器。

电脑及路由器是耗电大户

以电脑等为主的书房内的电器,在待机过程中基本也都有耗电,尽管每个电器的待机耗电都不多,但由于电器数量较多,因此耗电总量也不小。在测试中,台式电脑关机后功率为3.5W ,进入休假状态时功率为3.7W ;显示器关机后功率为 0.6W ,休 眠 时 功 率 为0.7W ;笔记本电脑在关机时功率为2.4W ,进行休眠状态后功率为2.5W ;作为通常一直启用的 路 由 器 ,启 用 时 功 率 为2.4W ,关闭后功率为0.6W 。

插排这种常用的接电设备,实际上本身也有耗电。记者将电力监测仪接在墙电上,将插排插入监测仪,插排上也没有任何电器,其自身的功率为0.8W 。

●特点

“没技术含量”电器待机不耗电

在实验中记者发现电器耗电的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就是待机耗电量似乎与电器的功能有很大关系。旋钮式烤箱、机械按键式电风扇、电风吹、电蚊香等这些可以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电器,在待机时并不耗电,相比之下,电视、洗衣机、电脑等相对有“技术含量”的电器,都不是省油的“灯”。

●支招

好的用电习惯是省电关键

用完电器随手拔下插头,这种有点过于夸张的节省方式实际上并没有太大必要。单一电器在待机时的功率是非常低的,耗电也是非常少的,最关键的节省方式,还是养成良好的使用电器习惯。

“饮水机加热时耗电很大,在实际生活中,不少市民都是开启饮水机后 ,只饮用一两次热水,但让饮水机一直处于反复加热的状态。”董桂锋介绍说,取热水后随手关掉电源,这就能免去多次加热的耗电,这种节电是最为有效的。

网友A:
难为小便了,一点专业知识都没有。电水壶没有待机电源,当然就没有待机功耗了。拔插头太麻烦了,用一个带开关的插线板,把附近类似的电器接在一起,比如电视和机顶盒、DVD机,用完了关闭插线板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B:
拜读了啊

网友C:
电视机应该是有国家标准的,待机功耗都有规定的,,机顶盒 估计就没有国家标准了,乱生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视机应该是有国家标准的,待机功耗都有规定的,,机顶盒 估计就没有国家标准了,乱生产了 ...

其实机顶盒前面有个小开关,是机械断电,是可以没有待机功耗的,看完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机顶盒前面有个小开关,是机械断电,是可以没有待机功耗的,看完关掉就可以了。 ...

我有2个机顶盒,不同地方的机器不一样。
一个带硬开关,关机后开机过程很长,20S才有显示,40S才有图像,但是遥控关机再开机,几乎马上就有图像了。
一个带软关机按键,无论遥控开机还是按键开机,都和直接上电的开机过程一样。
当时以为这个关机应该是低功耗的,否则就不会开机过程这么长。
实际测试,关机后的耗电和开机的差不多,大约80%左右。电源适配器都很烫的。

网友D:
机顶盒,那个烫呀,有一年夏天高温老是死机,后来自己在芯片上贴散热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难为小便了,一点专业知识都没有。电水壶没有待机电源,当然就没有待机功耗了。拔插头太麻烦了,用一个带开 ...

赞 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F:
很高级的电热水壶.

网友G:
排插如果有个LED, 用电阻连的,计算了一下,真有近1W有功功率!

绝大部分机顶盒的机身开关都是关低压部分的,不会关断主电源,一样有功耗!

网友H:
涨姿势了!

网友I:
机顶盒那个一定是免费送的那种。稍微好点的都有待机功能的,就是遥控器控制的软开关机。一般企业出口的必须要有1W以下待机功能,通常都远低于这个数。国内没要求,所以都没做这部分。免费的最坑爹的使明明没休眠,但时待机唤醒的时间和重新开机一点不差。

网友J:
看到小便说,电热水壶的事情我直接倒掉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难为小便了,一点专业知识都没有。电水壶没有待机电源,当然就没有待机功耗了。拔插头太麻烦了,用一个带开 ...

我的电器开关用分类组合。如同一台计算机的各种设备用一个机械开关。

网友L:
机顶盒质量最差了,电源开关按多了就断在里面了。

网友M:
我家的网络机顶盒,开机4.6w,关机1.9w.电话2.4w,燃气热水器,开机4.6,关机4.5.电动车的充电器也有几w待机功率的......
电视机待机只有0.8w.其实小电器待机功率还真是大的.所以我现在买了几个带单独开关的排插,用哪个就开哪个.还有就是上定时开关,比如无线路由器,就用定时开关,到时候自动关机.
定时开关待机大约0.8w.其实手机充电器待机也差不多的功率.稍小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