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之间的相互影响

楼主(2014-01-04):
xilinx    verilog:
我之前编写了一段解码的程序,在板上实测可以工作。现在我对程序的后半部分做了一些修改,导致输出出现了错误,用CHIPSCOPE观察发现前半部分未修改的输出也是不正确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相互影响呢,如果后边错误的话会影响前边的程序么?时钟上原来是统一的一个,现在后半部分的修改进行了分频,在UCF中未做过时序上的约束,可能是时钟产生的问题么。。。

网友A:
时钟怎么分频的,计数器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怎么分频的,计数器分频吗

就是一个二分频,我就是直接在clk的上升沿让另一个信号一直翻转,但是没有设初值,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最好用dcm或者pll分频,用计数器分频的方法是不规范的
如果没有dcm或者pll,可以用计数器分频的慢速信号作为时钟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dcm或者pll分频,用计数器分频的方法是不规范的
如果没有dcm或者pll,可以用计数器分频的慢速信号作 ...

我也想过用DCM,但我的时钟频率只有50M,可以输入,但分完频是25M的话就不可以输出了,不在DCM的输出范围里了

网友A:
那么就推荐你用分频使能的方法,所有模块都是用50MHz的时钟,分频后的25MHz信号作为使能
ps,如果你用到了复位信号,那么请把复位信号同步到该时钟域中,无论你用的是同步复位还是异步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就推荐你用分频使能的方法,所有模块都是用50MHz的时钟,分频后的25MHz信号作为使能
ps,如果你用到了 ...

好的,我修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说的问题可能是异步时序引起的,推荐你订阅一下 xilinx的工程师 ken chapman的**,他有很多地方讲了异步时序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一直关注xilinx的官方论坛,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问题可能是异步时序引起的,推荐你订阅一下 xilinx的工程师 ken chapman的**,他有很多地方讲了异 ...

嗯,谢谢啦,我多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