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中计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4-01-04):
最近做项目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用STM32去计脉冲,刚开始是用定时器去做的,但是发现有问题,比如在3s内脉冲数少于120时蜂鸣器报警,用示波器测得波形60次/s,我把频率改低了在去测,发现有时候不报警,在硬件仿真的时候发现3s内的脉冲数有时候居然有200+,请各位高手指教,用示波器去测波形,发现波形是规则的,但是发现波形上有毛刺,这个有影响吗???还有一个,用定时器测脉冲和外部中断测脉冲是不是都可以啊?

网友A:
用定时器测脉冲和外部中断测脉冲是不是都可以啊? 当然是可行的, 只是软件的处理方式不同.

信号有毛刺, 就有多计数的风险, 看毛刺的程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测脉冲和外部中断测脉冲是不是都可以啊? 当然是可行的, 只是软件的处理方式不同.

信号有毛刺, 就 ...

已经多计数了哦...

网友A:
已经多计数了, 说明毛刺过大了, 电路设计上先考虑一下能否滤除这些毛刺, 如果不行就看软件手段了.
滤除毛刺的软件处理可是个很痛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