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

楼主(2014-01-0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质量已经好了,楼主是没有搞懂,可充电电池,存放3个月就放差不多了。

你实在要找,三洋eneloop的AA镍氢电池可以号称1年剩余85%,但是容量是2550mAH 1.2V的,比你要求的大得太多,京东上就有卖。

网友B:
用锂电池吧,自放电小。镍系电池都不适合。价钱差不多,适用范围不一样。如果备份耗电很小,不建议使用充电池,用一次性锂锰电池之类更合适,比如CR2032,3.0V 大于200mAh,几毛钱一粒。市场上有很多种带引脚的锂锰电池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锂电池吧,自放电小。镍系电池都不适合。价钱差不多,适用范围不一样。如果备份耗电很小,不建议使用充电 ...

现在的产品已经改成一次性的电池了,主要是提供主板时钟电池的,以前的产品上是采用的3.6V,20mAH的可充镍氢电池,由于产品存放期有时候比较长,到客户那里,如果再存放半年,开始使用时,就发现时间不对了,测量发现电池没电了,我在怀疑到底是自放电失去的还是充电回路漏掉的,隔离二极管你能漏这么大电吗?测量结果是4.7K线限流电阻经过二极管反向,漏电压是2.3mV,也就只相当于漏电流是0.5uA,应该很小的啊,在闹心呢。

网友C:
锂电。锂电

网友D:
纽扣电池,必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质量已经好了,楼主是没有搞懂,可充电电池,存放3个月就放差不多了。

你实在要找,三洋eneloop的AA镍 ...

他说的不错,我们学校以前比赛时用过这个电池,质量很不错。

网友A:
其实我给你出个主意,就用南孚的碱性电池,碱性电池的保质期可以到4年,RTC电流本来就不大。还有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上电检查RTC,如果时间掉了,让用户初始化就好了。

网友F:
用纽扣吧,便宜。

要不就换锂电池。

网友G:
镍氢电池本来自放电就比较厉害

网友H(2020-04-13):
锂锰扣式电池自放电在2%左右,镍氢电池自放电率太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