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01-04):
输入信号为差分信号,不能共地。(信号内阻很大,电流很小)。想用差分电路变成单端信号。
采用了仪表放大器的电路。
同相输入端电阻选择10k 可以正常工作,但是输入阻抗太小,电路工作部能正常。
同相输入端电阻选择1M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我的问题是:1. 同相输入端的电阻最大可以选择多大,电路能正常工作。
2. 如果这个方案不可行,还有其他什么方法?

网友A:
上到1M的话,是不是阻抗匹配了,我觉得在这个位置拉地不可取

网友B:
呵呵,此电路的输入和输出不会是线性的。

网友C:
信号源是差分信号,不能共地,这是什么意思?
我要知道差分信号的电压和GND有多少电压差?
建议前级接一个运放的差分放大,差分增益根据信号源和GND之间的电压差来计算,保证运放的输入在共模范围内。

比如差分信号源的电压是101V和100V,运放的共模范围是10V左右,则差分增益必须小于0.1倍。
经过差分放大,输出电压是(101-100)*0.1=0.1V左右,后级再放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源是差分信号,不能共地,这是什么意思?
我要知道差分信号的电压和GND有多少电压差?
建议前级接一个 ...

就是输入信号时浮地,我不知道具体的电路术语,就是变压器出来的令一路信号,和运放的电源地没有联系。
差分信号是直流信号,最大只有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此电路的输入和输出不会是线性的。

为什么输入输出不是线性的,这不是标准的仪表放大电路吗?

网友C:
描述问题要清楚,同相输入是R15/R15还是R4/R6?
这个电路肯定没有问题,你可以测试一下信号源对地的电压,应该是信号源的问题。
电源电压要足够,3个运放单元,差分输入要在信号源的共模电压范围内,输出也要在最大输出电压范围内。

网友D: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偏置电流大,影响共模电压,或二者的偏置电流的离散性而产生的差分电压,已经压缩了输出级的动态,应选低偏的OP,如CMOS或JFET的输入级的OP.

网友D:
可以测试下,在没有接信号时,输入级的二个输出端的电位是多少,按道理,接近地电平才对.如不是,即是偏置电流引起的.

网友E:
输入端的电阻太大了,都1M了,电阻越大,越不稳定,并且输入端没有差模滤波电容,输入端没必要接地,这电路很容易调试的。祝你成功!

错也,偏置电流怎么流啊,在信号源内阻很大的状况下,必须配置很高的输入电阻,

网友E:
同相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很大的,不用配置很大的电阻

网友D:
如确认是高内阻的电压源,不用以上配置,只要在信号源的一端用10K电阻下拉到地,就可以了,再按差分测量,前提是偏流足够低.PA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