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与dsp板子l连接问题

楼主(2014-01-04):
前段时间2812的程序都调试好了,就试着烧写了,结果看点资料、稍微摸索一下也成功烧写了,拔下JTAG接口重新上电,程序正常运行。只是第二天将2812通过与CCS连接时发现:ccs界面左下角处,理应短暂显示conneting之后显示holted位置,一直显示reseting,过了十几秒钟就直接报错,软件死掉,只能通过任务管理器关掉软件了,试验多次都是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不是说明板子直接废掉了?实在费解,各位同仁能否帮忙解说一下。注:烧写时我没lock

网友A:
板子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只要你重新上电之后之前烧写的代码还能运行
报错是diconnect的对话框吗?你connect之后左下角有没有变绿

网友B:
仿真器和开发板上电顺序还是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只要你重新上电之后之前烧写的代码还能运行
报错是diconnect的对话框吗?你connect ...

版主,dsp板子又能成功连接了,针对之前成功输出{PWM波的程序,load成功,也能运行,但是示波器查看时发现PWM波没了,万用表也显示PWM输出引脚电压几乎为0,换其他成功过的程序也是同样的现象。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啊。另外,板子烧写时一直停在Erase阶段不动,有没有可能仿真器坏了某一个引脚,因为之前把仿真器从DSP板子上拔下来好几次,就怀疑仿真器引脚那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和开发板上电顺序还是要注意的。

多谢这位朋友啊,不过我之前都成功运行的,上电顺序也特地看多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dsp板子又能成功连接了,针对之前成功输出{PWM波的程序,load成功,也能运行,但是示波器查看时发 ...

DSP是绝对不能热插拔的   你最好先不要烧写flash   直接load然后run看看输出结果
以前遇到过能连上  程序也能烧写   但以前调好的程序运行不正常  后面换了之后有正常了
这种也是损坏    再试试确保好的程序   还是不行就换片子吧
烧写最怕的就是停止不动  然后断开就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是绝对不能热插拔的   你最好先不要烧写flash   直接load然后run看看输出结果
以前遇到过能连上  程序 ...

多谢版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