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作是先丝印后喷锡的么?

楼主(2014-01-04):
我一直以为是先喷锡再上丝印的。

网友A:
感觉无所谓吧,有什么具体讲究吗??

网友B:
恰好相反。如果先上锡,锡的高度会影响丝印网的平整度,进而影响丝印的质量。

网友C:
做电路板要印刷好多次的,印了洗,洗了印。

网友D:
是的,先印后热风整平,再成型,变成一片片设计时的板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恰好相反。如果先上锡,锡的高度会影响丝印网的平整度,进而影响丝印的质量。 ...

那如果先上丝印,会不会因为丝印盖住焊盘影响上锡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先上丝印,会不会因为丝印盖住焊盘影响上锡呢??

丝印不能印在焊盘上。
如果你这么做了,PCB厂制作前也会给你删掉。

网友F:
是的,PCB厂会对你的文件做相关处理,比如焊盘上、超出板子边界的丝印都会被清除掉的。

网友G:
焊盘部分不会有丝印,生成丝印时,会自动去除。

网友H:
有丝印层。
如果你没做好,板厂也没注意的话,可能就会影响板子。 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丝印不能印在焊盘上。
如果你这么做了,PCB厂制作前也会给你删掉。

似乎没有,不过焊盘上的都让焊锡给覆盖了,不影响使用。

网友:
焊盘上有丝印,就沾不上锡了。
如果PCB中有丝印上焊盘,DRC检查会给出错误报告的。
相信PCB厂相关的软件生产前也会做规则检查的,而不是光靠人眼看一下。

也有种情况是故意用丝印盖住过孔和焊盘的,某些模块或金属外壳的元件,为了防止与PCB上线路短路,为了保险,除了覆盖阻焊外,再覆盖一层丝印。

网友I:
看嘉利创的打样的板的工艺进度时,是先做丝印,然后再喷锡的,别的厂家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先上丝印,会不会因为丝印盖住焊盘影响上锡呢??

丝印的印网只在需要有丝印的地方才是“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