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TM32的若干个IO口是否可以实现单时钟内的同时状态变换

楼主(2014-01-04):
各位大侠,
   近来设计一个电路用到了STM32中的8个IO,为节约IO,系统对这8个进行了复用。8个IO用了PA口的,也用了PB口的。能不能像51一样统一操作,并且在单始终周期内完成。系统对速度有些要求。
   十分感谢!

网友A:
不可能,因为用了不同的PORT,
51这种情况也不可能

网友B:
做什么事情要这么精确啊。。。单片机的晶振都有误差,你何必搞这么精确。。

网友C:
单周期?不可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