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助

楼主(2014-01-04):
哪位大神设计过L6506+L6201P正弦波步进电机细分驱动电路,为什么L6201P老是发热,用来检测电流的反馈电阻也发热,运行了大概一小时能烧到90度,这应该不正常吧,求解释???

楼主:
大概用到5分钟就能烧到70-80度,这是从官方文档上下的

网友A:
驱动电机, 本身发热是常事, 当然也有可能是电路参数不合理.
还是先仔细翻翻数据手册, 从中分析各器件的原理和要求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