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编译时实现参数监测--基于KEILC--STM32

楼主(2014-01-04):
各位大侠,
  系统软件设计时编写了若干子程序。这些子程序的输入参数必须在一定范围,如果不在一定范围则执行出错。
但由于系统应用的需要,希望在编译阶段即提示调用的子程序给定参数不在范围之内。如:子程序输入参数A,其值必须小于10,若在程序编写调用这个子程序时传递值A=11,则在编译时就报错提醒。
  不知道KEILC有没有这个功能。我用的是MDK3.8A版本,对STM32编写程序!
  十分感谢!

网友A:
预编译的时候貌似没有这种功能吧。建议楼主在子程序中增加参数检测及错误提示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编译的时候貌似没有这种功能吧。建议楼主在子程序中增加参数检测及错误提示语句 ...

多谢大侠,
  程序中肯定会引入参数范围判断,但这样需要执行时才能弹出语句提醒参数范围不对。这时候已经有点晚了。
在TRUBO C中好像就有这种功能,不过不知道怎么用的。

网友B:
参数值的合法性检查,是程序员的责任,任何C编译器都不可能代劳,在语法层面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值的合法性检查,是程序员的责任,任何C编译器都不可能代劳,在语法层面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

多谢大侠,
  在一些仪器仪表的本身语言编写的程序性时有参数范围检测,可能对编译器进行了修改?
  如一些ATE自带的语言编译时。

网友C:
除非用宏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用宏定义

宏定义?大侠能简要举例?
感谢!

网友C:
#if   CANSHU  > 3
#error "错啦,再设值错误就回家抱孩子去!"
#endif

另外,有些场合  像参数设置的范围,一般来说,没有必要编译时候就发现。除非特别容易忽视。

网友D:
有个断言的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if   CANSHU  > 3
#error "错啦,再设值错误就回家抱孩子去!"
#endif

呵呵,多谢大侠。
   我做的是个ATE平台,一些菜鸟乱设参数,所有参数范围十分重要!

网友E:
#pragma message"提示一下"
或者用断言宏。。具体可百度一下。。。

网友F:
枚举?不过好像就不能变量赋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