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信息写入缓冲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1-04):
想把标准数据帧写入到发送缓冲区中,请问该标准数据帧中的11位标识符应该怎么设置呢?查资料说,标识符代表着传输的数据的信息。哎,不知道怎么设置,请大家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楼主需要用11位的帧,自然知道这些多出来的位是干什么的,如果用不着,请用8位的帧,就不用纠结这个了。

网友B:
没有关系,没有用的怎么都可以

网友C:
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光顾着泡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光顾着泡妞了?

这个大学真的没讲,我们教单片机的老师上课说——串口太复杂了,我们不学,考试也不考,台下一片欢呼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学真的没讲,我们教单片机的老师上课说——串口太复杂了,我们不学,考试也不考,台下一片欢呼声。 ...

靠,这是哪个学校的哪个老师?

串口通信的基本知识也不讲,那也太那个啥了吧。

网友D:
通常一帧数据的格式是一个起始位+8位数据+校验位+停止位共11位。但是有有时候也有些数据不是8位,或者没有校验位。

网友E:
看手册呗

楼主(2014-04-12):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需要用11位的帧,自然知道这些多出来的位是干什么的,如果用不着,请用8位的帧,就不用纠结这个了 ...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关系,没有用的怎么都可以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手册呗

也只能这样了,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一帧数据的格式是一个起始位+8位数据+校验位+停止位共11位。但是有有时候也有些数据不是8位,或者没有 ...

嗯,还得多看看书,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这是哪个学校的哪个老师?

就是啊,现在用到了才知道哪些知识是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学真的没讲,我们教单片机的老师上课说——串口太复杂了,我们不学,考试也不考,台下一片欢呼声。 ...

上大学时,动手实践的机会根本没有,要是有这么个机会也就知道什么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光顾着泡妞了?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