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急求用汇编语言改写数码管动态扫描程序!!!

楼主(2014-01-04):
进行改良
设计一个步进电机控制系统,利用单片机产生步进电机的控制脉冲,经过功率驱动装置,控制步进电机运行。使步进电机以每分钟6转的速率正向旋转10min、停3S;然后,使步进电机以每分钟30转的速率反向旋转10min。
主要是动态扫描时间间隔太长了!!!
急!!!!!!求大神回复!!!!!!

网友A:
两个定时器,一个管数码管扫描和键盘,以及与时间相关的逻辑处理,中断级别低,另一个定时器中断级别高发脉冲。动态扫描时间长啥意思

网友B:
对于51 MCU,汇编和C的效率不会差很多。
关键是你的系统架构是否对,考虑LS的办法吧。

网友C:
楼主没有把要求说清楚。是控制步进电机的同时刷新动态扫描的数码管?

这样的话一个定时器足矣。定时器里面产生时基,主函数根据时基执行。

网友A:
楼上说得对,电机速度这么低,一个定时器随便胜任

网友D:
对于经验不足的工程师来说,程序的运行结构选取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定时器,一个管数码管扫描和键盘,以及与时间相关的逻辑处理,中断级别低,另一个定时器中断级别高发脉 ...

我的课程设计要求:设计一个步进电机控制系统,利用单片机产生步进电机的控制脉冲,经过功率驱动装置,控制步进电机运行。使步进电机以每分钟6转的速率正向旋转10min、停3S;然后,使步进电机以每分钟30转的速率反向旋转10min。通过LCD显示步进电机的具体参数如:转向,速度等。
求电路图,求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经验不足的工程师来说,程序的运行结构选取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 ...

只是个课程设计,无需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把要求说清楚。是控制步进电机的同时刷新动态扫描的数码管?

这样的话一个定时器足矣。定时器里面 ...

课设要求就写的那几个,能给具体电路图和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