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开关电源启动电路

楼主(2014-01-04):
屌丝学生一枚,拆一成品开关电源,抄部分电路,发现问题。启动绕组和供电绕组是分离的,而且启动电路没怎么看懂,求各路大神指点迷津!
变压器左边四根线,上面两根是一个绕组,下面两根是一个绕组。

网友A:
我觉得你的图画的有问题,可以再对着板子看一下。。。。

网友B:
在电脑制图没有出现之前,有一种叫手工制图~~~你还是先打个草稿先吧,把顺序理一理就明了了。

网友C(2014-04-11):
电容C11画反了,R7,c9,d2是变压器原边电压钳位,供电部分是R、D充电电路

网友D:
其他没有错,就是变压器画错了。R5,R6是启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