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 2脚和6脚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楼主(2014-01-04):
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2脚是正5.5V,6脚是负5.5V,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呢?

网友A:
正常,无法提高,该电压为Vcc的两倍左右。

网友B:
楼主为啥要想着提高这两个引脚电压?

网友C:
嗯  不知道提高有什么好处
这个是不是电荷泵的原因比VCC高了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无法提高,该电压为Vcc的两倍左右。

电压是3.3V的,如果能到6.6V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是3.3V的,如果能到6.6V就好了

空载是可以,带载电压就得看负载的大小了,电荷泵的功率很小。

网友D:
楼主要提高这两个电压干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