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伯帮帮忙如何改为1分钟为单位

楼主(2014-01-04):
se, code, ck, TI, AC
,, ;-----------------------------------------------------
;S3F9454,FOSC=8MHZ
.INCLUDE "S3C9454.REG"
;-----------------------------------------------------
;以下为程序运行所用变量定义
RUNFLAG         EQU     00H
KEY_TIME        EQU     01H
TMR_1S          EQU     02H
TMR_1M          EQU     03H
TMR_10M         EQU     04H

KEY_CODE1       EQU     05H
KEY_CODE2       EQU     06H
KEY_CODE        EQU     07H

TMR_SET         EQU     0AH
TMR_CNT         EQU     0BH
;-----------------------------------------------------
;各输入输出I/O口功能定义:
;JDQ_H1       BIT     P0.0
;JDQ_H3       BIT     P0.1
;JDQ_H5       BIT     P0.2
;KEY_H1       BIT     P0.3
;KEY_H3       BIT     P0.4
;KEY_H5       BIT     P0.5
;KEY_RESET    BIT     P0.6

;------------------------
;按键码定义
H1_KEY          .EQU    08H
H3_KEY          .EQU    10H
H5_KEY          .EQU    20H
RESET_KEY       .EQU    40H

;--------------------------------------------------------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ORG     0000H                                   ;S3C9454 HAS ONLY ONE INTERRUPT VECTOR
        .VECTOR 0000H,INT_9454
;------------------------------------------------------------

;-----------------------------------------------------------
;SMART OPTION
        ORG     003CH
        DB      00H
        DB      00H
        DB      0E7H
        DB      0H
;-----------------------------------------------------------
;-------<<INITIALIZE SYSTEM AND PERIPHERAL>>
        ORG     0100H

RESET:  ;-------------------------
        ;FOLLOW MUST SET
        DI                                        ;DISABLE INTERRUPT
        LD      BTCON,#10100011B                  ;WATCH-DOG DISABLE
        LD      CLKCON,#00011000B                 ;SELET NON-DIVIDED CPU CLOCK
        LD      SP,#0C0H                          ;STACK POINTER MUST BE SET AS 0C0H

        CLR     P0PND
        LD      P0CONH,#00000000B
        LD      P0CONL,#01101010B

        ;START INITIATED ALL RAM
        LD      T0CON,#01001010B        ;FX=8MHZ,32US
        LD      T0DATA,#125             ;4MS INT

;---------------------------------------
        CLR     KEY_CODE1
        CLR     KEY_CODE2
        CLR     KEY_TIME
        CLR     KEY_CODE
        CLR     TMR_1S
        CLR     TMR_1M
        CLR     TMR_10M
        CLR     TMR_CNT
;------------------------
MAIN_START:
        ;未开机,清定时器
        CLR     TMR_1S
        CLR     TMR_1M
        CLR     TMR_10M
        CLR     TMR_CNT

        CALL    DELAY_1MS
        CALL    KEY_CHECK
        CP      KEY_CODE,#H1_KEY
        JR      EQ,SET_TMR_1H
        CP      KEY_CODE,#H3_KEYy
        JR      EQ,SET_TMR_3H
        CP      KEY_CODE,#H5_KEY
        JR      EQ,SET_TMR_5H

        JR      MAIN_START
SET_TMR_1H:
        LD      TMR_SET,#1      ;10分钟为单位 6*10=60分
        OR        P0, #01H        ;SET BIT        JDQ_H1=>P0.0
        JR      ON_LOOP
SET_TMR_3H:
        LD      TMR_SET,#2      ;10分钟为单位 18*10=180分
        OR        P0, #02H        ;SET BIT        JDQ_H3=>P0.1
        JR      ON_LOOP
SET_TMR_5H:
        LD      TMR_SET,#3      ;10分钟为单位,30*10=300分钟,5小时
        OR        P0, #04H        ;SET BIT        JDQ_H5=>P0.2
        JR      ON_LOOP
;-------------------
;开机循环过程
ON_LOOP:
        EI
        CALL    DELAY_1MS;长调用
        CALL    KEY_CHECK
        CP      KEY_CODE,#RESET_KEY
        JR      EQ,TURN_OFF             ;复位键有按下,则复位定时器,关机回到待机循环
CHK_TMR:
        ;检查定时运行过程
        CP      TMR_10M,#10
        JR      ULT,ON_LOOP
        CLR     TMR_10M
        INC     TMR_CNT         ;每10分钟增量一次计时器
        CP      TMR_CNT,TMR_SET
        JR      ULT,ON_LOOP
        ;定时时间已到,关闭全部继电器,返回到待机循环
TURN_OFF:
        AND        P0, #0feH        ;CLR BIT        JDQ_H1=>P0.0
        AND        P0, #0fdH        ;CLR BIT        JDQ_H3=>P0.1
        AND        P0, #0fbH        ;CLR BIT        JDQ_H5=>P0.2
        JR      MAIN_START
;---------------------------------------
KEY_CHECK:
        LD      KEY_CODE1,P0
        COM     KEY_CODE1
        AND     KEY_CODE1,#01111000B

        CP      KEY_CODE1,KEY_CODE2
        JR      EQ,INC_TIME
        LD      KEY_CODE2,KEY_CODE1
        CLR     KEY_TIME
        CLR     KEY_CODE
        JR      KEY_BACK
INC_TIME:
        INC     KEY_TIME
        CP      KEY_TIME,#20
        JR      ULT,KEY_BACK
        ;若连续20次检测键码均相同,则确认本次按键有效
        LD      KEY_CODE,KEY_CODE1
KEY_BACK:
        RET
;---------------------------------------
;TMR0,4MS INT
INT_9454:
        TM      T0CON,#01H
        JR      Z,INT_BACK
        AND     T0CON,#0FEH

        ;检查计时1S
        INC     TMR_1S;加一
        CP      TMR_1S,#250;比较
        JR      ULT,INT_BACK
        CLR     TMR_1S;寄存器清零

        ;检查计时1分钟
        INC     TMR_1M
        CP      TMR_1M,#60
        JR      ULT,INT_BACK
        CLR     TMR_1M

        ;增量10分钟累加器
        INC     TMR_10M

INT_BACK:
        IRET
;---------------------------------------
DELAY_1MS:
        PUSH    R15
        LD      R15,#99
_1MS: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DEC     R15
        JR      NZ,_1MS

        POP     R15
        RET
;-----------------------------------------
.END;程序结束

网友A:
先给1000元。
作业要自己做的,否则老师打屁屁了!

网友B:
同上,1000元,先款后货。

楼主:
:(第一次来,连个人情味都没,伤心

网友C:
这和人情味有什么关系呢,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改,楼主是学单片机的么

网友D:
你没看懂程序,如果叫你看懂程序还要加1000

网友E:
貌似改一个数字就可以了,不知对不,,,,

网友B:
你给老师教了那么多钱,拿个现成的程序来改都不会,你们老师才没人情味,去找他把学费要回来吧。:lol

网友F:
学费很难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