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A205是怎么坏的!?

楼主(2014-01-04):
PGA205---可编程运放。
今天下午折腾了两个小时,PGA205死活没输出,要么就摆动到10V,或者干脆接近电源电压。
  1,开始以为震荡了,用示波器一看,没看到纹波。确实没震荡!
  2,以为供电有问题。-----四层板,有专门的电源层。但我只打了一个孔(12MIL-15MIL)给PGA205供电,用104滤波,心里想着是不是这里有问题,换成1UF电容,还是一样,没反应。
  3,反复看电路图实在没发现问题。
  4,换新PGA205,正常工作了。
   估计是被静电打坏了,4个205坏了三个。---------以前从来没有电坏过IC。。。。。。难道长沙天气太干燥?
   无法查证究竟是不是被静电损失,各位大侠分析是否还有其他坏的可能性呢?
    几个坏的205工作时测量电源引脚电压为正负15V,没有问题。如果真是电坏了,不知道有些什么特性。。。。。。

网友A:
静电损坏时少,多数是质量问题。生活中的高压静电不多。我有过这样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电损坏时少,多数是质量问题。生活中的高压静电不多。我有过这样经历。 ...

那质量也太差了。。。。应该是TI正品了,PGA205这种东西不知道有没有假冒的。25元一个的样子,高精度可编程OP。

网友B:
输入信号怎样,或许是共模过高,击穿了

楼主(点评):
在调试之前还没输出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