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做卷子

楼主(2014-01-04):
考试科目:   模拟电子技术    试卷类型:  A

题号

总分
得分

阅卷人

得分
一 选择题 (共20分,每题2分)
1.N型半导体可以在纯净半导体中掺入(      )价元素实现。
A.3         B. 4        C. 5         D. 6
2稳压管稳压是利用它的     特性,所以必须给稳压管外加     电压。(       )
A.单向导电,反向                  B.反向击穿,正向
C.反向击穿,反向               D.单向导电,正向
3.某三极管处于放大工作状态,则其发射结和集电结的偏置为(      )。
A.正偏,正偏    B. 正偏,反偏   C. 反偏,正偏   D. 反偏,反偏
4. 测得晶体管三极的静态电流分别为 0.06mA,3.66mA 和3.6mA,则该管的β为(    )。
A.70            B.40           C.50           D.60
5.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的特点是(       )。
A.输入电阻很小,输出电阻很大       B.输入电阻很大,输出电阻很小
C.电压放大倍数很高                 D.可用作振荡器
6.与甲类功率放大方式相比,乙类互补对称功放的主要优点是(     )。
A.不用输出变压器   B.不用输出端大电容   C.效率高    D.无交越失真
7.若想抑制频率低于100Hz的信号,应选择(     )
A. 高通滤波电路   B.低通滤波电路    C. 带通滤波电路   D. 带阻滤波电路
8.某放大电路,要求输入电阻大,输出电流稳定,应引进(   )负反馈。
A.电压串联   B.电流并联     C.电压并联    D.电流串联
9.正弦波振荡器的相位平衡条件是(   )。
   A.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         B.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gif   (n=0,1,2,3,)
C.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gif         D.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gif    (n=0,1,2,3,)
10.电子电路及设备中,一般都需要稳定的直流电源供电,变压器副边电压通过(      )由交流电压转换为脉动的直流电压。
A.滤波电路     B.整流电路    C.稳压电路      D.低通电路

阅卷人

得分
二 填空题(共10分,每空1分)
1.二极管最主要的特性是         ,其V-I特性为_________
2.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不稳定的主要的因素是            ,为达到自动稳定工作点的目的可采用          偏置放大电路。
3.某放大器的开环放大倍数为A=1000,负反馈系数为F=0.009,则闭环反馈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为_________,反馈深度为_________。
4.工作在线性区的理想运放器,两个输入端的输入电流均为零称为虚_________。两个输入端的电位相等称为虚_________。
5.单门限比较器只有_________个门限电压值,而迟滞比较器则有________个门限电压值。

阅卷人

得分
三 分析题(共15分)
1. (6分)如图所示,已知电路三极管各极电位,试分析三极管工作在哪一种状态。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9.gif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0.gif
(a)                                    (b)
2.(9分)电路如图所示,设满足深度负反馈条件,试分析:
(1) 级间反馈的极性和组态;
(2) 级间反馈系数F;

阅卷人

得分
四 计算题(共55分)
1. (8分)所示电路中,已知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6.gif,硅稳压二极管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8.gif,动态电阻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0.gif可忽略。
试求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2.gif、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4.gif、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6.gif和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8.gif。
2.(8分)电路如图所示,用镜像电流源(T1, T2)对射极跟随器进行偏置。设b>>1,
求:电流Io的值。已知VCC=-VEE=10V,VBE=0.6V,R=10kW。
3.(15分)放大电路如图所示,已知: VCC=12V, RS=10kW, RB1 =120kW, RB2 =39kW,
Rc =3.9 kW, RE=2.1kW, RL =3.9kW, rbb’=200W,电流放大系数b=50,电路中电容足够大,要求:
   (1) 求静态值IBQ,ICQ和UCEQ (设UBEQ=0.6V);
(2) 画出放大电路的小信号等效电路;
(3) 求电压放大倍数Au,输入电阻Ri,输出电阻Ro 。
4.(12分)如图所示R1= R2 =10kW,R3=5kW,R4 =5kW,R5 =10kW。两个运放均为理想运放,最大输出电压±12V,求:
(1) 当ui1=1v,ui2=3v,求输出电压uo。
(2) 当ui1=3v,ui2=4v,求输出电压uo。
5.(12分)差放电路如图,Ube=0.7Vb1=b2 =50,若ui1=10mvui2=6mv, rbb’=200W
(1) 指出电路的输入输出方式;
(2) 共模输入电压和差模输入电压分别是多少?
(3) 输出vo是多少?

网友A:
楼主的图片全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