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关于2.4G陶瓷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4-01-04):
(无正文)

楼主:
如果各位有资料还希望各位分享下,谢谢啦~~

楼主:
希望做的人指导下啊

楼主:
啊啊,没有人回复啊

楼主:
没人啊啊啊

网友A:
天线空间大的就用印刷的,空间太小的就用陶瓷的,实际效果要看天线调试的情况,不好直接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空间大的就用印刷的,空间太小的就用陶瓷的,实际效果要看天线调试的情况,不好直接比较 ...

恩,现在不是空间的问题,而是天线的设计自己也不会设计,匹配也只是理论上计算,所以看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网友A:
加我QQ 67634558 讨论一下

网友B:
直接印制在主板上的印制天线最大的问题是受主板上的干扰严重,一些好的陶瓷天线,匹配没问题的话确实会比主板上的印制天线好,如果使用单独的天线(可以用内置天线)用馈线连接,场型摆放没问题的会更好。 另外天线和主板之间的整合也很重要,比如用同样的一款SMD天线,天线附近的电路设计及天线的馈线走线设计也直接影响了整个盒子的Wifi性能。有关于天线的问题可以一起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印制在主板上的印制天线最大的问题是受主板上的干扰严重,一些好的陶瓷天线,匹配没问题的话确实会比主 ...

谢谢,学习了。纯粹新手。个人认为使用陶瓷天线可以绕开天线的设计,这对于要求不是太高的设计是比较好的,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如果有能力设计并调试印制天线,那当然好,可以降低成本。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陶瓷就是一种替代的方式?

网友B:
直接印制在主板上印制天线,做的再好肯定也比不过单独的天线,对应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用。
陶瓷天线是可以,但是和单独天线比还是会差一点,而且从天线到模块之间的feeding trace要求比较高,天线周围的电路设计也要求比较高,最好要按照datasheet要求来,而且很多时候还需要调匹配。如果想使用简单性能又好的话建议使用独立的内置天线,用cable连接到模块那,直接安装在盒子内部就可以。如果有这需求的话可以与我联系,我们专门做这类内置天线和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印制在主板上印制天线,做的再好肯定也比不过单独的天线,对应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用。
陶瓷天线是可以 ...

恩,先看看需要吧。不知道陶瓷天线对于zigbee,哪种型号比较常用,我看好像有rainsun的AN9520,但是中心频率好像是2450M。另外对于匹配如何调试,我需要预留SMA接口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先看看需要吧。不知道陶瓷天线对于zigbee,哪种型号比较常用,我看好像有rainsun的AN9520,但是中心 ...

SMA太大了吧,预留个U.FL就可以了。匹配电路预留着,自己匹配不好的话找天线厂家帮忙。

网友C(2015-07-28):
引用 网友A:
天线空间大的就用印刷的,空间太小的就用陶瓷的,实际效果要看天线调试的情况,不好直接比较 ...

我也在弄这个,但是摸不到头脑,我现在打算用陶瓷天线,我看很多厂家陶瓷天线都形成标准型号了,是不是只要我要求的参数相符就能直接用了?还是在选用时候还需要厂家进行细调呢?望指教

网友D:
各位给点意见,我司目前给芬兰公司开发的高频塑料材料,具有优异的和可定制的介电性能,介电常数2.55—22。
高频下极低的损耗因子(在1GHZ可到0.0005),可注射成型。具体请看看附件。如果哪位有兴趣的话,希望能来电或者QQ交流下,给点建议看可以满足哪类客户的需要。谢谢!

Preperm 高频材料-外发用.pdf

网友A:
楼上的加一下我的QQ67634558,有些事情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