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开发板怎么与zigbee设备组网

楼主(2014-01-04):
我这无线zigbee设备,我想用cc2530开发板组它的网络,需要设置开发板的哪些参数,请大家帮忙指教!
开发板上使用TI的ZSTASK协议栈
下图是用协议分析仪抓的无线设备的包

下图是的抓的CC2530开发板的数据包

网友A:
只要协议一致,应该就可以组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协议一致,应该就可以组网啊

协议栈肯定是不一致的,我这设备是用小日本的芯片做的,需要组它的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协议栈肯定是不一致的,我这设备是用小日本的芯片做的,需要组它的网

协议兼容也可以。不兼容的协议没听说可以组网的: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兼容也可以。不兼容的协议没听说可以组网的

协议应该是兼容的,我尝试着改变开发板的PAN ID=0x3000(需要的值),和信道,还是没法组网。当我关掉开发板其中一模块,另一模块PAN ID就变为0XFFF了,请问怎么样才能将PAN ID固定为0x3000

网友A:
0xffff表示不指定确定的PANID,指设备在入网时,先监测到哪个ID的网络,就加入该网络。
如果要设置一些设备(节点)的PANID,就可以修改 f8wConfig.cfg
/* Define the default PAN ID.
*
* Setting this to a value other than 0xFFFF causes
* ZDO_COORD to use this value as its PAN ID and
* Routers and end devices to join PAN with this ID
*/
-DZDAPP_CONFIG_PAN_ID=0x3000    //该处0x3000就是要设置的PAN 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