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痛定思痛,决定改变方式……

楼主(2014-01-04):
板子到手后,一直纠结用库还是用寄存器编程,然后听人说寄存器简单。然后就此用库编程,终于到今天我忍不了了,感觉用库编程太凌乱了,先是要在头文件中的一堆函数中找要用的,找到还好,找不到又要翻书看那个函数怎么写。找到函数了,复制粘贴,又头痛了,还有参数,于是go to defination。。有时还要进行有效性判断。。。又go to defination。费那么多力找到了,好了复制黏贴。。。有时有东西没使能默默地不知道,还不知道哪里错了,好了,对着书一行一行的对应。。感觉就是在抄程序,虽然也要看寄存器功能,但是只看不用,而且一丝印象都没有啊……

今天开始用寄存器编程,编了几个,对着手册的寄存器看,感觉舒服直接多了,还简洁,每次看着库函数一坨一坨的代码,一个字——————晕。。。
因此我决定要改变方式了。

网友A:
貌似有个开发板是用的寄存器的

网友B:
没所谓的,库函数都有源码照着写就是了,寄存器编程费劲查半天手册,写出来别人也不容易懂,更重要的是有些特殊情况单独操作寄存器会有问题.

网友C:
一直用寄存器,库函数看着晕

网友D:
从来不用库。

哦,USB除外。

网友E:
用库函数也要先看库函数参考手册的

网友F:
不得不说,你这方法真土鳖.....
复制粘贴干嘛?整个库整体引用.....

如果你发现库功能不全,那就帮他添加功能,注意代码规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得不说,你这方法真土鳖.....
复制粘贴干嘛?整个库整体引用.....

re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得不说,你这方法真土鳖.....
复制粘贴干嘛?整个库整体引用.....

不明觉厉

网友:
有时候对时间要求比较严格的还只能用寄存器操作,不然会出错的。大部分时候用库就行了

网友H:
你看库晕,只能说明你代码看少了,写少了

网友I:
用不用库是个人习惯,不过最好还是看看,学学人家的编程规范什么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不得不说,你这方法真土鳖.....
复制粘贴干嘛?整个库整体引用.....

说楼主的方法是土鳖:lol
这是由于学校的教育出了问题。

悲哀啊!

网友K:
知识背景不同,软件出身不懂硬件的人,用库是唯一的选择。
硬件出身的,根据自己喜好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K:
知识背景不同,软件出身不懂硬件的人,用库是唯一的选择。
硬件出身的,根据自己喜好吧。 ...

你这句话正好说明了硬件出身的人,不懂软件啊...看不明白库的优势用不好

网友L:
软件水平比较高的,一般用库。看样子,楼主还要努力…

网友M:
库很好用啊,而且会使工程结构很整洁。
我现在选芯片,优先选择带库的,现在这个是趋势。

网友N:
虽然ST的库代码,不太喜欢其风格,但用库有很多好处:
1. 维护代码方便,不用记那么多寄存器;
2. 既然是库,至少经过了或多或少的验证,因此,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如果自己从头写,难保有错;
3. 提高代码复用。直接用寄存器,难有复用性,除非自己整理成类似库的模块;
4. 你不能讨厌用库。我们用到的很多代码都是库,C库、C++库,所以你是逃避不了的。你不能因为记不住C库函数,而去重实现Cy加函数吧???

如果你一个人一直维护这份代码就算了,但如果是后来人维护你的代码,我估计人家想揍你的心都有。

网友O:
用库也好,用寄存器也好
能完成任务就行

网友P:
ST的库写的比较不错了,你真正明白后就知道了,熟悉了它的库,对你用寄存器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于初始代码建议用库,这样是不会出错的,而且效率高。到了真正的应用代码建议用寄存器。

网友:
好吧,用库会显得你软件水平很高。

网友Q:
如果你对所有外设的操作方式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那就会知道配置的流程都是基本一样的:
时钟配置
IO配置
外设参数配置
中断配置
DMA配置
外设使能
利用库函数可以很清晰的完成上述的操作。
说实话我做硬件的就更喜欢用库,不用寄存器,寄存器看着真是头疼啊,当然这也说明我没有相关的自己代码的积累。
还有,其实做硬件的就会想把所有事情搞透彻,其实有时候并不是一种投入产出很合算的想法,因为不论是使用寄存器还是使用库都只是完成最简单最低层的外设配置,软件的最终目的是完成应用,那何不放更多时间在应用上呢(当然这也涉及到对外设有深刻的理解,但是针对配置来说,这样的说法没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对于我平常写代码比较少的人来说,我觉得ST的库的编程风格真的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有空看看,对某些细节性的实现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F:
不得不说,你这方法真土鳖.....
复制粘贴干嘛?整个库整体引用.....

冰刀还在做企鹅驱动吗?

请教:初学者学习驱动主要是怎么样的学习进程啊?(需要什么书本丰富基础知识?需要什么硬件学习工具?有了学习工具之后如何强化具体的应用能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Q:
冰刀还在做企鹅驱动吗?

请教:初学者学习驱动主要是怎么样的学习进程啊?(需要什么书本丰富基础知识? ...

做过一年,感觉是体力活就离开了.

学一下基本的char驱动,然后看看usb驱动.理解一下面向对象.做驱动工作大多数是调试芯片,调试硬件....真正驱动设计=0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做过一年,感觉是体力活就离开了.

学一下基本的char驱动,然后看看usb驱动.理解一下面向对象.做驱动工作大 ...

你的意思是,工作内容就是以现有的代码为基础调试新的芯片是吗?

目前是什么行业?

咳,小公司做硬件,迷茫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Q:
你的意思是,工作内容就是以现有的代码为基础调试新的芯片是吗?

目前是什么行业?

行业对我来说不重要.每一个工作一个行业...

现在驱动都是芯片厂给的.99%的能用.

网友R:
不要库函数,一般小量代码还可以,大量代码的话都几乎没有办法维护的!!

网友S:
其实呢,都是熟能生巧。
不管库函数,还是寄存器,都一样,关键在人,浮躁不得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其实呢,都是熟能生巧。
不管库函数,还是寄存器,都一样,关键在人,浮躁不得 ...

对于同一种体系的芯片,一次配置,持续优化,终身使用。感觉比较好!

网友U:
两种选择,如果对寄存器熟悉就用寄存器,不熟悉就用库了,
我个人是用寄存器的,无办法,当我要用一个单片机的时候,我并不期待能像X86那样完全不了解硬件的去用它,往往是必须第一步就是先了解清楚这个单片机的外设有什么功能,能怎么用,这样才能把单片机用好,不要以为每个型号的外设功能都一样,就像同样是IIS接口,ST的STM32F103大部分就只能支持半双功模式,而SSTM32F4系列就支持全双功模式,但有一点,要注意他们在超过16位结果时只能装在32位包中;
而新唐的M0就不一样了,IIS支持8~32位包,全部支持全双功模式,想要玩好某个单片机,不会用寄存器那绝对称不上玩好了.大多时候只有先弄清楚寄存器了,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了才能去定原理图开板.只去看那个库是不怎么靠谱的.

网友V:
嗯,有库好

网友S:
引用 网友T:
对于同一种体系的芯片,一次配置,持续优化,终身使用。感觉比较好!

呵呵,我现在库函数和寄存器混合着用,效果非常好。如果单纯用寄存器的话,开发量挺大,可以辅助者一些库函数

网友W:
两种都用,开始时候确实觉得接触器好用,毕竟我是硬件出身,软件不太熟悉,但是后面也学学用库,感觉库看起来更加严密点。

网友X:
哈哈!我一直都用寄存器模式,支持楼主,用寄存器有个好处就是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网友Y:
人家写库出来自有它的好处,楼主没体会到而已

网友Z:
楼主不会用source insight么?
寄存器操作是最原始的操作方法。
时代在进步,ST已经把下面的寄存器操作封装好了不需要你自己操作了,学习时可以使用寄存器操作,这样能更深入了解外设的功能,但是项目中强烈推荐使用库来操作!

网友AA:
其实本质是一样的。你懂了本质就可以了。。。
我们的《STM32开发指南》《原子教你玩STM32》,都有两个版本,,,
但是本质一样,,,,库函数你懂了基本的配置,你会发现,库函数写得还是很好的,只是你要了解一下寄存器,也就是懂库的实现原理,这样你使用起才会游刃有余。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9161

网友AB:
个人觉得还是先用库吧,上手容易,用寄存器挺费时间,况且库用熟了,寄存器用起来也一样,最主要的是思路问题

网友AC:
如果相关的库有很好的说明,肯定远比看寄存器手册简单;用库的地方通常都是外设的初始化,很直观,很好;
用库用习惯了,如果有现成的库,我优先考虑。
最好有相关的例程,直接大段大段复制过来,个别地方改改就用起来了,多省心啊;

网友AC:
以前我不知道库怎么用,一直感觉用寄存器好,没有技术障碍,很灵活,很高效,唯一的缺点就是要看手册,要仔细看很多遍;还要验证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
后来用库,相关寄存器的细节我不再关注,反正都是做填空题似的,省心了许多。
你要想成为绝顶的高手,把相关的部分吃透,当然是用寄存器;
如果你只是用它做做项目,做完了也就完了,还是库比较省心;

网友AD:
寄存器用起来才是正道

网友AE:
通过阅读库的源码,可以了解到ST是怎么操作寄存器的。对自己也是提高。

网友AE:
举一下简单的例子,操作TFT显示屏,相信很多人都会把这处封装成自己的库来使用。LZ不会每一步都自己去用操作寄存器吧。
我显示1000个不同语句,LZ难道要写1000*N句操作寄存器的语句?

所以说库操作是对寄存器操作的提炼和升华,是大势所趋。楼主非要回到原始时代,那也没办法。

网友X(2014-02-13):
很多学软件出身的工程师往往玩硬件就捉襟见肘,甚至看不懂基本的原理图。而很多学硬件的工程师,又不能编程或者相关技能不强。

网友AF:
最新消息:ST为STM32F0xx系列的MCU即将推出基于寄存器操作的例程库:“Snippets Package ”,并且会把这些操作融合到参考手册的相应功能说明部分。

从而更加方便大家学习理解外设各个功能,并能高效地操作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