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总失步

楼主(2014-01-04):
用c8051f350做的电调,为什么在关闭PCA模块的pwm功能时,直接换向进入闭环,正常。当打开pwm调速就无规则的失步,明显的感觉得到电机像打嗝时的声音和振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C8051 做电调  硬件能达到么?  三路PWM 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8051 做电调  硬件能达到么?  三路PWM 输出?

能达到。好c8051f的电调,包括商品电调。我用的一路就能闭环,就是老丢步,无规则的一下一下的抖动

网友B:
频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多少?

cpu频率25.4M,1/4分频后,pwm频率为24K

网友C:
帮顶,这个帮不上啥忙,还没有搞到这个上面来。

楼主:
谢顶,同时等带高手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达到。好c8051f的电调,包括商品电调。我用的一路就能闭环,就是老丢步,无规则的一下一下的抖动 ...

我之前也写过 电调程序, 采用的是 3路pwm输出 控制 。 理论上 一路怎么控制啊。 我是参考的 mk的。。

网友D:
有钱了,也弄个版大的来耍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写过 电调程序, 采用的是 3路pwm输出 控制 。 理论上 一路怎么控制啊。 我是参考的 mk的。。 ...

我的没有参考他们的,现自己摸索,不行上论坛望高手解答。c8051f它的pwm输出能通过交差开关连接到不同管脚。不知你们的三路pwm是什么思路,怎么工作的。

楼主:
先把电调摸透了,再去研究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参考他们的,现自己摸索,不行上论坛望高手解答。c8051f它的pwm输出能通过交差开关连接到不同管 ...

你的思路 是 在 pwm 输出管脚  用硬件 搭一个交叉开关电路 并 通过切换这个开关 来控制各个相位的pwm的么
。  我 说的 用3路pwm 输出控制 三相无刷电机  是为了采用pwm控制 电机换向速度。(占空比调节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把电调摸透了,再去研究飞控

我也准备 搞四轴的。 有时间可以一起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思路 是 在 pwm 输出管脚  用硬件 搭一个交叉开关电路 并 通过切换这个开关 来控制各个相位的pwm的么
...

c8051f有个交差开关寄存器XBRx和跳过开关寄存器PxSKIP,用XBRx寄存器把pwm连接到引脚,然后改变PxSKIP寄存器的值,就能把pwm输出分配到不同的引脚。德国人好像也有个c8051f330版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思路。另外,你以前写的程序,电机运行得如何。很高兴与你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c8051f有个交差开关寄存器XBRx和跳过开关寄存器PxSKIP,用XBRx寄存器把pwm连接到引脚,然后改变PxSKIP寄存 ...

最后没做出来, 选择的芯片  资源不够 。 贵的 有不划算,就放了下来,你做的怎么样了。。8051 还有这个强大功能。。 呵呵 。。 对了,德国有个开源的电调程序写的很好,很详细,没事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A:
另外, 我觉着  抖一下抖一下的原因可能是 你换向 的时间不对,  你用的应该是无感吧, 有感的 好写得多, 无感 的话 你看一下 换向时间 与 电机的实际相位速度有差距,造成的抖动。我的猜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 我觉着  抖一下抖一下的原因可能是 你换向 的时间不对,  你用的应该是无感吧, 有感的 好写得多,  ...

德国的程序我下载了,C语言的,看了电调全攻略。了解了大概思路。汇编我能写得好一点,现在的程序是用C勉强写的,我是一边写程序一边学习C,可能问题出在这里。看来得加强对C的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德国的程序我下载了,C语言的,看了电调全攻略。了解了大概思路。汇编我能写得好一点,现在的程序是用C勉 ...

加油。。。 电调搞出来了以后 就可以搞飞控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频率25.4M,1/4分频后,pwm频率为24K

确认一下是不是频率是不是太快了???!!!

网友E(2014-02-20):
好厉害的样子,现在正在入手航拍四轴

网友F:
中颖代理商:最新推出钟对电调的单片机SH79F1615,16K ROM,带A/D、PWM、频率达27MHZ、32PIN、、、欢迎来电咨询。13008852348

网友G(2018-04-13):
c8051f有个交差开关寄存器XBRx和跳过开关寄存器PxSKIP,用XBRx寄存器把pwm连接到引脚,然后改变PxSKIP寄存器的值,就能把pwm输出分配到不同的引脚。德国人好像也有个c8051f330版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思路。另外,你以前写的程序,电机运行得如何。很高兴与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