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话拨号电路如何办断电话有没拨通和接听办断?

楼主(2014-01-04):
请问电话机是如何检测电话有没拨通和有没人接听的?我现在用的是TEA1062 电话机通讯IC摸拟电路,然后用单片机用控制HT9200拨号出去,可就是电话有没拨通 和拨通了有没人接听,不知道怎么去办断?请那位21ic的好友们有做过电话机的帮么分析一下了,谢谢!

网友A:
有没有拨通根据回铃音还是忙音来判断,对方摘机后会有反极信号。后者在过去需要申请开通该业务,现在是否仍然如此以及各地的情况如何不清楚,需要去问当地的电信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拨通根据回铃音还是忙音来判断,对方摘机后会有反极信号。后者在过去需要申请开通该业务,现在是否仍 ...

恩,回铃声信号是有可以看到,可惜感觉不是很规律,还有在网上查好像听说每个电话线公司的回铃都不一样,如中国电信 、联通、铁通、网通的等,所不知道怎么去检测这个信号好,请问你知道一般回铃信号是怎样的知道吗?

网友B:
搜索“忙音检测”,你会了解很多的。

网友C:
检测提示音,有的接通了有反极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回铃声信号是有可以看到,可惜感觉不是很规律,还有在网上查好像听说每个电话线公司的回铃都不一样, ...

现在的回铃音有两类:一是传统的信号,450Hz,1:4占空比,这个所有运营商都是一样的,这是国家标准,不存在什么不规律的事。二是彩铃,这个是现在的主流,彩铃没什么固定的套路,但可以在标准信号无法检出时用音频积分的办法通过检测积分电平的方法来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