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NP型三极管CE反向也能流过电流,还导通呢?

楼主(2014-01-04):
一般我们使用PNP型的三极管都是按照三极管的箭头方向使Ic从E级流过C级。但是如果将CE倒过来,我用Pspice仿真照样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实际电路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如下图一样

网友A:
反问一个,三极管为什么正向能流过,反向就不能了呢

网友B:
回笼看下基础吧

网友C:
小信号放大倍数会大大降低的,

网友D:
你说的是PNP,图中给的型号是9014----NPN,图中符号又不清楚。
我还真的无法猜到你在说什么。

网友E:
任何双极型三极管,CE交换后还是三极管的。只是参数变了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任何双极型三极管,CE交换后还是三极管的。只是参数变了而已。

说的对.我电路就这么错了.但是还能用过

网友G:
看看三极管的内部结构吧,模电书上应该有。

三极管内部是对称的(有些可能不是),所以CE极对调跟不对调是一样的。

通常PNP的可以,NPN的一般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看看三极管的内部结构吧,模电书上应该有。

三极管内部是对称的(有些可能不是),所以CE极对调跟不对调是一 ...

不是对称的。。。。。。。。
也许会有极少数例外。。。。。。。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看三极管的内部结构吧,模电书上应该有。

三极管内部是对称的(有些可能不是),所以CE极对调跟不对调是一 ...

大部分是不对称的,基区很薄,发射极和收集极的掺杂浓度和厚度不一样。

网友I:
三极管Ube加正向电压导通时,发射区大量的自由电子流向基区,此时,集电结反偏,自由电子主要做飘移运动,发射区大量的自由电子作为基区的少子做漂移运动,从基区流向集电区,所以有大电流流过,此时,三极管可认为导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大部分是不对称的,基区很薄,发射极和收集极的掺杂浓度和厚度不一样。 ...

可能是吧,但C、E区的成分相同,所以功能也一样。

但结构不同,性能就肯定不一样,所以用反了很可能就会出错。

网友H:
还没遇到过可以互换的三极管。TTL非门就用到了互换,属于倒相放大状态。

网友J:
都能用,只是放大倍数不同,一个极小(甚至是零点几倍),一个很大(10到几千)。

网友K: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这个电路不会通,LED也不会点亮。仿真软件是会出错的。你可以看一下仿真出来的电流是多少,肯定和理论计算的电流差很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说的对.我电路就这么错了.但是还能用过

那只能说明运气好,不能说明可互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L:
那只能说明运气好,不能说明可互换。

但我还是改板了.我可不敢这么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但我还是改板了.我可不敢这么用....

怕什么,不要虚嘛

网友N(2014-05-16):
其实三极管有四种工作状态:饱和,放大,截止,倒置状态;你的这种情况是三极管工作在倒置状态。具体考参考晶体三级管例置接法的分析一文中的实验数据。
晶体三级管例置接法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