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是个什么原理??

楼主(2014-01-04):
RT
阻容减压是个什么原理??
是通过容抗分压降压吗,
还是让电容工作在不饱和状态实现的。

我发现手电筒里面都是阻容降压,
而且充电的时候还不能开灯。

网友A:
电容工作在不饱和状态  是个什么状态

阻容降压是依靠阻抗分压的

网友B:
基本上是用大电阻或小电容(大电抗)得到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工作在不饱和状态  是个什么状态

阻容降压是依靠阻抗分压的

没表达好,就是电容始终充不满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表达好,就是电容始终充不满电。

这个由什么来衡量呢

如果充电的是个交流信号,那就得根据输入信号的频率计算阻抗,再看分压了

模电基础上有的

网友C:
可以理解为阻抗分压,
可以理解为di=Cdu/dt,此公式计算的电流值更为精确。。。
本版曾有贴子详细讨论过,**中,PowerAnts,t.jm两位大师各有一贴,LZ可以搜一下。

网友D:
一个电容,一个电阻,按照频率计算等效阻抗,得出的是回路中的电流,电池在这里等效阻抗很低就忽略了。这种方法是限流不限压充电,充电电流一般也很小,很简单,又很简陋的应用方式。
适合给固态免维护铅酸电池,以及镍镉,镍氢电池进行充电,因为这些电池适应性强,比较稳定。锂电池没看到这么用。

网友E:
阻容降压是依靠电抗分压的

网友E:
理想电容是没有阻抗的。

理想很丰满,可是现实很骨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理解为阻抗分压,
可以理解为di=Cdu/dt,此公式计算的电流值更为精确。。。
本版曾有贴子详细讨论过, ...

恩,多谢指导。

两位专家的东西,有空我一定得看看。

网友E:
普通电容有两个阻抗,一个容抗,两个阻抗,一个是引脚和极板的电阻产生的串联电阻,一个是漏电产生的并联电阻。容抗和阻抗合并成一个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