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P0口

楼主(2014-01-04):
内部总线信号作用下,驱动T1、T2管交替导通与截止,讲数据/地址信息反映到外部引脚(书上的)
问题:不明白多路开关接到了地址/数据线上  内部总线怎么驱动T1、T2呢?

网友A:
1.这种电路图属于结构示意图,只表示基本结构原理,不是电路原理,所以楼主只看示意就可以了,不用去研究“内部电路是这么驱动”这种问题,我们搞了十几年的也不去研究。
2.51单片机的端口可以用作普通IO,也可以用作外部总线,这个切换由MUX开关完成。
3.外部总线的低位进一步复用为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这个切换由内部总线逻辑控制,在图上没有表达。
4.51单片机的P0口做IO时为开漏输出,做总线时为推挽输出,这个切换由图中的“控制”信号完成,从图中可以看出,“控制”信号的输出,控制了图腾柱的上半柱,就刚好是开漏/推挽之间的区别。

网友B:
这图画的简单明了,如果这图看不懂,估计怎么讲你都不会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