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的外部中断进不去,求解大神

楼主(2014-01-05):
把中断程序放在循环语句里面,程序能很好的执行,说明中断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把中断程序放回之后,中断程序就不能响应了,也就是程序找不到中断程序的路径,请大神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苏大的例程,cw

网友A:
你好,楼主。由于我没有苏大的例程,所以对你的问题描述,我不是很清楚。
能否请你再描述一遍?谢谢!!

网友B:
楼主直接说下苏大哪个例程呗?

网友C:
先测一下能不能进中断,点个灯或者设个断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