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2mm的航空插头,用什么线和线路板连接好?

楼主(2014-01-05):
线路板用的是12mm的航空插头和外部线缆连接的(不是普通16mm的航空插头,是12mm的,5针,间距比较小).用什么线和航空插头连接好?普通的电子线好使吗?其实我感觉有两个问题:1.容易折断,这个在测试的时候要小心 2.不好焊接,塑料外皮的焊接的时候会缩回去.容易导致短路
所以想请大家指点一下用什么线材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1. 护套在装配时要夹牢
2. 电缆先剥头上锡,然后把铜线剪短点再焊接,注意,插头也要事先上锡,这样烙铁头不用烫很长时间,塑料皮就不会缩得太多了

网友B:
什么线 这个得根据电流使用环境来定的,
至于说牢靠否,焊接加套管 工艺好 是非常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线 这个得根据电流使用环境来定的,
至于说牢靠否,焊接加套管 工艺好 是非常不错的 ...

电流没所谓了,才不到2ma的电流.
焊接加套管,这个效率似乎低了点.得全手工的吧?有没有什么自动半自动的工具什么的啊?
关键是测试的时候会弯折十来次这样,别断了.

网友B:
航空头的焊接 必须套管的,手工操作。
当然你设计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用航空头吗?
没考虑航空头焊板子上,板子板子竖起来插针焊接

网友C:
不知道你具体的头子,记得以前用的都是直接叫厂家做好了线的,自己只连到板子上就好了,有些园的不带线的都是可以把针取下来焊线的,还是比较方便的,不过做一个几十芯的头还是要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