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对于初学者来说,学习板的作用有多大

楼主(2014-01-05):
初学单片机 ,买学习板是普遍的选择
但也有不少人觉得,买学习板依赖性太强,学起来有点死板
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要求自己买万能板搭个系统,无非也要上网照着电路图来焊接,可以练习下动手能力,但是那些元件,那些电路为何要这样布置,要用参数多少的,大部分人还是不懂

那么我想问问前辈们,买块学习板的用处可以去到哪里,
很多教程说的51入门就是点灯,键盘扫描和中断,那么接下来呢?
望指点迷津。

网友A:
为之则难者亦易已,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网友B:
自己动手焊个是个感性认识,比如遇到的stm32f103的晶振,用面包板搭怎么都不起振,用洞洞板一点问题没有,不实践你不会注意到。

网友C:
建议还是买个开发板,,,

网友D:
有本事,有时间的话写一个科学计算器的程序出来,很多算法很有用

网友E:
入门而已

网友F:
低频范畴里的那些开发板,器件为什么那么放,大多是为了线能走顺,以及排放的整齐好看点。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你上来,随便放,能连通,能焊上去,基本都可以正常运行。
单片机开发板,没有什么需要取值的,什么电阻电容都是经验值,习惯用法。比如去耦用100nF,你用大点小点儿,估计在你的板子上都不会有问题。还有就是上拉下拉的电阻,照顾的也就是驱动能力和功耗的事,大点小点也不会影响你做实验。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买开发板一般都是用来学习使用单片机的编程的。

网友G:
一说起开发板,个人觉得也获得stm32做的相当不错

网友H:
接下来,扔掉单片机,学stm32,因为stm32片内的资源就够你学很久的.

网友I:
买个空板自己焊接。

网友J:
建议自己做板(或者搭多用板),自己写程序,自己做一个小产品!这个比较有帮助,也能给自己加压力!
买开发板,如果是把程序放在开发板上跑跑就以为学到东西了!建议还是不要买!

网友H:
你还是买别人做的吧.我初学的时候就是自己做板.坑死了....

现在我也做过单片机的开发板,但是没卖...

网友K:
就是个拐棍,新手走第一步用的,就像宝宝的学步车。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总在摇篮里生活。

网友L:
建议买板 除非你将来想做嵌入式硬件工程师  接下来换个平台 用过几款单片机才知道什么是单片机   个人心得 仅供参考

网友M:
做板需要折腾,要花时间花钱,很烦人的,你要是那种学校硬件不行的没开实验室没人教自己起步的,就去买个板,
点灯,键盘扫描和中断,这只是基础的,到后来就是根据时序去写驱动,这之前都是都单个模块的考虑,后来你要学会对
整个系统的设计,各个模块的协调,就需要对操作系统有点了解。最后就是算法的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下来,扔掉单片机,学stm32,因为stm32片内的资源就够你学很久的.

51先过渡到STM8,怎么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51先过渡到STM8,怎么样?

你不是浪费时间么?stm8是个全新的设计.就是便宜.作为学习,不合适.学了arm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不是浪费时间么?stm8是个全新的设计.就是便宜.作为学习,不合适.学了arm一劳永逸 ...

不太明白前辈你说的,因为之前看论坛的另一位前辈说,51接下来先搞STM8再到STM32这样比较递进,你说的ARM又是??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不是浪费时间么?stm8是个全新的设计.就是便宜.作为学习,不合适.学了arm一劳永逸 ...

1,如果一定要用开发板,可以找ST申请或者买一个discovery board(最简单那种,很便宜);
2,自己焊接,更有挑战一些,更能学到一些东西,也更有动力,折腾的是时间,学到的是知识!
3,如果只是编程序,也可以软件仿真!用好了,也能学到不少东西!
4,学什么CPU,其实学的,用到的知识差异不大(无非是计算机原理、C语言,汇编(汇编其实不用记,可边查指令手册边写))!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用汇编?懂汇编,你就可以更好的一些底层的东西,编译原理等等知识!汇编学起来也很快,对照指令手册,半天就可以开始写了!
5,建议你选择仿真方便一些的CPU,这样可以看到一些实际的运行过程,调试也方便!所以51,PIC最好不要考虑,毕竟仿真器是个麻烦,Cortex STM8的仿真更方便,更便宜!

网友N:
你先学习51吧,把这个先掌握了,切忌眼高手低。。。

网友H:
引用 网友J:
1,如果一定要用开发板,可以找ST申请或者买一个discovery board(最简单那种,很便宜);
2,自己焊接, ...

有仿真器是好....

该花钱买就花钱.别让他走免费的路.对未来发展没好处.
免费,是学计算机的人的事情.
搞电子,遍地烧钱.买仿真器都是钱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前辈你说的,因为之前看论坛的另一位前辈说,51接下来先搞STM8再到STM32这样比较递进,你说的ARM ...

没那么多时间...stm8,根本不需要.论坛上大部分人学习的时候stm8还在娘肚子里呢

网友O:
开发板只是学习外部资源而已,这是最初级的,下一步就是学习实现特定功能了,比如如何用ADC来读取热敏电阻温度,USB实现HID设备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那么多时间...stm8,根本不需要.论坛上大部分人学习的时候stm8还在娘肚子里呢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P:
买学习版是为了开始的时候加快学习速度,学会点灯、蜂鸣器什么的,板上一般还会提供万年历、温度、模拟量、数码管、数码液晶屏、点阵液晶屏、甚至彩屏等的学习硬件和实例程序,仔细学,会受益匪浅;

当然,大多数最后学的不错的,都是在学习上的资源还没有完全学完,就要自己做个东西了,那时候,就要有针对性的翻阅资料,解决问题了

网友Q:
我顶,这位哥你学啥专业的。。。ARM这个名称居然没听说过。。。
。。。先百度一下。。。

网友R:
买一个51板, 定时器和串口搞懂就行。

网友S:
先想好职业规划,再决定是自己做还是买开发板、是做单片机还是做嵌入式。

如果你把自己定义为软硬都做,那你基本也就只能做低端的东西,跑跑单片机、跑跑不上系统的ARM或者跑跑只上实时系统的ARM。到头来你会发现自己似乎什么都会,但实际上什么都不精通。

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不做硬件,就买开发板;如果你做硬件,就自己画开发板。

楼主:
还是不能给分结贴啊,都是说分数分配不均

网友T(2014-02-11):
开发板带你入门。入门后就要靠自己项目锻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