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各位大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1-05):
GND和PGND应采用星形方式与系统地连接。这句话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大哥啦

网友A:
应该是单点连接方式吧。

like th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单点连接方式吧。

like this:

所有的pGND都只在一点上连接GND吗?需要在这个节点上加电容或者电感吗,因为pGND上联的是音频ic?谢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