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KEIL4 下,链接错误L6218错误!

楼主(2014-01-05):
错误提示如下

..\OBJ\ADC.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MA_Cmd (referred from dma.o)
.
..\OBJ\ADC.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MA_DeInit (referred from dma.o)
.
..\OBJ\ADC.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MA_Init (referred from dma.o)
.
..\OBJ\ADC.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MA_SetCurrDataCounter (referred from dma.o).

编译,看到 相应的库文件stm32f10x_dma.h
已经加入到工程中 ,但是里面包含的函数就是不认,请各位前辈,帮我指点下,是什么问题导致!
谢谢

data acq.zip

网友:
用5.0吧,好用

楼主:
请问,难道这个是4.0的bug 吗。您在5.0上编译过去了吗

网友A:
你的stm32f10x_dma.c呢?明显的未申明啊。

楼主:
谢谢mlnet,是想您说的那样,没有把 stm32f10x_dma.c加到工程里:$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没有把DMA的.C文件加进工程啊,我用4.0好好的啊。没有问题...

网友C:
Undefined symbol
就是找不到定义了,是函数的话,就是找不到函数体了,通常就是.c文件没有加入到工程咯
如果是.h头文件没有包含的话,但实际上有函数体的话,只是提示warning:declared implicity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