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035的eCAN 接收标志位不能置位

楼主(2014-01-05):
我用用了一个USB转CAN的模块,进行上位机与28035进行CAN通讯,但是在上位机用CAN调试软件向DSP发送数据的时候,相应的CANRMP位始终是无法置位,程序停在  while(ECanaShadow.CANRMP.bit.RMP1 !=1);(邮箱1作为接收邮箱),导致无法接收数据,在做28035向上位机发送时,上位机可以正常接收。请问各位有没有这方面额经验,给点建议!

楼主:
有这方面经验的帮帮忙啊

网友A:
ECanaShadow貌似是临时变量,ECanaRegs 赋给 ECanaShadow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anaShadow貌似是临时变量,ECanaRegs 赋给 ECanaShadow 了?

是的,我已经将ECanaRegs 赋给 ECanaShadow 了,可就是不管怎样,CANRMP就是没有置位,接收不到消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已经将ECanaRegs 赋给 ECanaShadow 了,可就是不管怎样,CANRMP就是没有置位,接收不到消息 ...

那就只能检查一下你的配置了,地址是否正确,邮箱是否使能,波特率。。。
定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anaShadow貌似是临时变量,ECanaRegs 赋给 ECanaShadow 了?

影子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