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6678与PC(X86)之间的PCIe Link通信,采用EDMA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4-01-05):
目前可以实现PC与DSP(C6678)之间的数据通信,但是通信的速率达不到项目的要求,因此考虑采用DMA方式进行数据传输,在实现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希望得到各位大牛的指导。
1,PC作为RC端,DSP作为EP端,此时如何去调用C6678内部的EDMA模块去完成数据搬移呢?如何将PC的地址设置为EDMA能够识别的地址?
       使用BAR1映射到EDMA config memory,使用PC配置好EDMA相关寄存器,可以完成一次EDMA操作,假设需要将PC上的数据搬移到DSP外挂的DDR3上,参考mcsdk下linux pciedemo.c文件的配置:
    /* Calculate the DSP PCI address for the PC address */
tmp = PCIE_DATA + (srcAddr & ~PCIE_1MB_BITMASK);
发现此时搬移的数据只是tmp地址本身存在的杂乱数据到DDR3:0x8000 0000,而PC上的数据并没有传输到C6678的tmp地址上。
想了解一下这个tmp地址的计算中srcAddr地址是指PC端开辟的虚拟地址所指向的物理地址吗?

2,如果只是想实现PC对DSP写数据,以及PC从DSP读数据,那么应该并不需要涉及到outbound address translation吧?PC为RC模式。因为已经调试好的对单个地址的读写都是使用inbound address translation完成的。

网友A:
高手支招

网友B:
上海凯视力成推出基于DM8168处理器的系列应用模块
为适应多种不同需求的应用场合,公司经过半年的努力,在原有的高清视频处理模块VP6801,VP6802基础上,推出了VP6803,VP6804,VP6805,VP6806系列高清模块。进一步完善了基于DM8168处理器的高清视频处理模块系列产品线。 各模块主要功能如下:
VP6801:

    支持4路音频/复合标清视频输入;
    1路HDMI、YCbCr和复合视频输出。

VP6802(配合VP6802S01使用):

    支持VGA、YPbPr、DVI/HDMI、CameraLink、HD-SDI高清视频输入,可进行任意两路高清视频的同时采集,最高分辨率支持到 1080p@60Hz;
    1路CameraLink输出接口,1路DVI/HDMI输出,1路模拟VGA/YPbPr输出,1路标清输出,1路S端子输出。以最大化满足各种显示要求。

VP6803:

    最多可同时支持12路PAL制视频输入;
    输出1路Medium CameraLink(1080p@60Hz)数字视频信号和1路YPbPr/RGB高清(1080p60)模拟视频信号输出。

VP6804:

    可同时支持2路cameralink (16bit4:2:2YC)视频输入;
    输出1路cameralink(1280x768/18bit单像素@60Hz)数字视频信号和1路YPbPr/RGB高清(1080p60)模拟视频信号输出。

VP6805:

    可同时支持3路PAL制视频输入,3路cameralink视频输入;
    输出1路cameralink(1280x768/18bit单像素@60Hz)数字视频信号和1路YPbPr/RGB高清(1080p60)模拟视频信号输出。

VP6806:

    可同时接受4路标清视频,4路音频,1路XGA模拟视频源的输入,可对采集的视频进行稳像、压缩等处理后通过网络接口将数据进行传输。

为最大程度的满足用户的需求,公司将会继续推出基于DM8168处理器的高清视频处理模块,同时也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定制具有个性化的产品,让我们共同面对技术、性能、价格、效率等问题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