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2303不能仿真STC的IAP15F261S2

楼主(2014-01-05):
用PL2303不能仿真STC的IAP15F261S2这是什么原因??但是用CH340就可以,这是为啥??求解答

网友A(2014-03-22):
你试着把主频降一降,PL2303HX降到6M以下keil仿真就可以连通了.

网友B:
基本上,能下载就能仿真

网友C:
STC官方文档中谢了不建议用PL2303的,因为制造方的不同而鱼龙混杂,换一个,降降速度,多试几次看看

网友D:
当然是杂牌PL2303串口性能不佳造成的,但使用原厂正品的没问题,例如正品力特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