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 启动为什么总是说“SQL Exception”

楼主(2014-01-05):
File
Error   Index #: 0
Source: .Net SqlClient Data Provider
Class: 17
Number: 1105
Procedure: AddEventLog
Message: System.Data.SqlClient.SqlException (0x80131904): Could not allocate space for object 'dbo.EventLog'.'PK_EventLogMaster' in database 'ORCAD_DNN' because the 'PRIMARY' filegroup is full. Create disk space by deleting unneeded files, dropping objects in the filegroup, adding additional files to the filegroup, or setting autogrowth on for existing files in the filegroup. at System.Data.SqlClient.SqlConnection.OnError(SqlException exception, Boolean breakConnection) at System.Data.SqlClient.TdsParser.ThrowExceptionAndWarning() at System.Data.SqlClient.TdsParser.Run(RunBehavior runBehavior, SqlCommand cmdHandler, SqlDataReader dataStream, BulkCopySimpleResultSet bulkCopyHandler, TdsParserStateObject stateObj) at System.Data.SqlClient.SqlCommand.FinishExecuteReader(SqlDataReader ds, RunBehavior runBehavior, String resetOptionsString) at System.Data.SqlClient.SqlCommand.RunExecuteReaderTds(CommandBehavior cmdBehavior, RunBehavior runBehavior, Boolean returnStream, Boolean async) at System.Data.SqlClient.SqlCommand.RunExecuteReader(CommandBehavior cmdBehavior, RunBehavior runBehavior, Boolean returnStream, String method, DbAsyncResult result) at System.Data.SqlClient.SqlCommand.InternalExecuteNonQuery(DbAsyncResult result, String methodName, Boolean sendToPipe) at System.Data.SqlClient.SqlCommand.ExecuteNonQuery() at Microsoft.ApplicationBlocks.Data.SqlHelper.ExecuteNonQuery(String connectionString, CommandType commandType, String commandText, SqlParameter[] commandParameters) at Microsoft.ApplicationBlocks.Data.SqlHelper.ExecuteNonQuery(String connectionString, String spName, Object[] parameterValues) at DotNetNuke.Services.Log.EventLog.DBLoggingProvider.Data.SqlDataProvider.AddLog(String LogGUID, String LogTypeKey, Int32 LogUserID, String LogUserName, Int32 LogPortalID, String LogPortalName, DateTime LogCreateDate, String LogServerName, String LogProperties, Int32 LogConfigID) at DotNetNuke.Services.Log.EventLog.DBLoggingProvider.DBLoggingProvider.WriteLog(LogQueueItem objLogQueueItem)

请各位兄弟赐教。

楼主:
解决了这个问题,和各位共享一下:
1,本人用的是64位Win7,但Cadence 16.X用的ODBC数据驱动是32位的,所以在Microsoft 上下载了ODBC驱动,貌似就问题不大了;
2,重新建数据源的时候,需要运行odbcad32.exe 来建数据源,但此时就有区别了,64位和32位操作系统建立数据源实际是用的2个不同的程序,但名字都叫odbcad32.exe,这里需要做区分,如果32位的系统,默认输入odbcad32.exe 运行就可以了,但64位需要在C:\Windows\SysWOW64\odbcad32.exe 才能增删改数据源;
3,**基本上网上针对16.5的都可以用,但16.6貌似**不完全;
4,安装Hotfix是不错的主意,但需要在**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