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烈火是否支持独立控制各电机的输出?

楼主(2014-01-05):
我们希望于专题研习中使用烈火 但有以下两个问题:

请问烈火是否支持独立控制各电机的输出?
若果可以 请问有没有document说明如何可以经PC发出控制指令?

网友A:
如果不能独立控制每个电机的输出,那怎么控制飞行姿态呢。

要想通过PC发出控制指令,那就得连接个遥控器,PC上得有个软件才行。

楼主:
不是控制 roll, pitch, yaw 及 thrust
而是希望能直接控制各电机的输出 e.g. 电机1=1000rpm 电机2=100rpm, etc…

网友A:
控制飞行姿态,难道不是控制电机转速吗?

网友B(2021-09-26):
独立控制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