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F卡的返回值

楼主(2014-01-05):
正在用RC522做一个S50卡的读卡器,调试的时候总是发现操作结束后从RC522的FIFO中读取的值会与驱动程序中期望的不一致,比如期望为0x0A,但是返回0x04。常见的返回命令有0x04,0x05,0x09,0x0A。操作成功的话应该返回0x0A,但是实际中经常返回0x04。恳求指导,感激涕零!

楼主:
千万不要沉下去啊!:(

网友A:
#define STATUS_BITCOUNT_ERROR           (0x0004)  /*!< Typically, the RC reports such an error.

这个可能还是你的MCU的接口程序或者硬件有问题,导致MCU和522之间的通讯不正确,可分别去排查一下。
可能软件问题的可能性大一些,您可以到NXP网站上下载例程,主要就是调整SPI/IIC/UART部分,因为跟所用MCU直接相关,其它基本都不用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STATUS_BITCOUNT_ERROR           (0x0004)  /*!< Typically, the RC reports such an error.

这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