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6014A如何进行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14-01-05):
是直接控制两个输出口间断性的开关,发出脉冲信号即可?
还是用PWM会好点?
如果用PWM的话,怎么用啊?
菜鸟,求指教哈!

网友A:
你首先要弄清楚你的步进电机是什么结构形式的,其次要搞清楚你是打算直接控制电机,还是控制驱动器?

建议你首先去买一本步进电机控制相关的书看一看,网络上也应该有电子档的书籍,自己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弄清楚你的步进电机是什么结构形式的,其次要搞清楚你是打算直接控制电机,还是控制驱动器?

建议 ...

步进电机这块比较熟了,主要是对PIC单片机不熟。
这边用的是驱动器控制,单片机主要是给脉冲信号
之前用51的时候是直接用for语句循环给脉冲
现在用的是dsPIC6014A,看到里面有PWM功能,但是一直找不到一个例子可以参考的
其实我只是想找个例子看看是怎么用的?

网友A:
如果已经自带驱动器,只需要发送脉冲信号即可,这个脉冲信号可以自己通过操作IO电平来实现,也可以直接用PWM输出方波来实现。

所有芯片的PWM原理都是一样的,你只需要看清楚各个寄存器如何配置就可以了,如果配置寄存器则应该是你自己看DATASHEET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