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金升阳--A1215S-2W应用干扰问题

楼主(2014-01-05):
各位大侠,
    刚在模拟论坛模块讨论了类似的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处于研发的迫切需要,只能专程来金升阳论坛,看是不是有高手能帮忙指点。
    问题如下-----我用金升阳A1215W-2S模块产生正负15V的浮地电压(基于FGND),然后用7812、7912产生正负12V的电压,这样能使电源更加纯洁。然后这浮动的正负12V给OP供电。OP连接成跟随器形式。OP的输入端连接基于系统GND的1V电压。将FGND和OP的输入端相连接,即FGND,基于系统GND的1V电压和OP的输入端三点相连。这时问题产生了。1V电压在没有连接FGND之前仅有纹波1毫伏(基于GND,RMS值),连接FGND之后变成了10毫伏以上(基于GND)。用示波器交流档一看,FGND上有很多尖脉冲。
   图见附件,不知道从原理上这如何解释?或者说该款A1215S-2W不适合此种应用?
   请大侠指点。。。感谢!

网友A:
5K电阻社么作用?

OP的基本用法。和后面的C构成RC滤波。实际调试中后面把这个RC都去掉了。

楼主:
坛子冷清。。。在线等高手指点啊

网友B:
从楼主的文字看, 是个地线噪声问题.
首先, 作为开关电源的 A1215S-2W, 其噪声是必然存在的.
两个地之间的噪声, 涉及到电源系统的问题, 通常要从电源上或供电路径上去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的文字看, 是个地线噪声问题.
首先, 作为开关电源的 A1215S-2W, 其噪声是必然存在的.
两个地之间的 ...

多谢大侠,
  A1215S-2W属于隔离开关电源,输出时浮地的。我用万用表测量了A1215S-2W输出电压和FGND之间噪声RMS在1毫伏以下。大侠指的噪声是指A1215S-2W的FGND和GND之间本身就存在的噪声还是?如果是这样,那隔离的效果就不很好了。。。。
  这个是四层板,里面的GND有单独的一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A1215S-2W属于隔离开关电源,输出时浮地的。我用万用表测量了A1215S-2W输出电压和FGND之间噪 ...

您好,从您的整体应用情况看属于系统相互干扰问题,您OP的输入端相对于GND1V的电压是如何产生的?这可能是A1215S-2W开关电源与OP输入端电压的频率串扰,是否能提供未接FGND之前该电压的测试波形?或者能否提供您的电话号码,我司技术支持工程师会直接联系您?
您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人员:蔡工,020-38601850-8887.
感谢您对金升阳的支持与信赖。

1V信号没有连接FGND之前很纯洁,为16BIT DAC输出信号,示波器和万用表交流档均没有发现大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从您的整体应用情况看属于系统相互干扰问题,您OP的输入端相对于GND1V的电压是如何产生的?这可能 ...

感谢版主回帖,
   OP输入端1V信号为DAC产生后,用OP跟随输出。试验中为排除干扰,已经去掉了OP,也就是说DAC输出信号经跟随后直接连接到FGND。试验中测试到的干扰波形为上下冲的尖刺。
   昨天做了一晚上试验,大致觉得是A1215S-2W寄生了一个对地的交流电流源。。。。。

楼主:
刚联系了下蔡共,问题依旧模糊。。。。自己再琢磨下。感谢蔡工的技术支持,比较热心。

网友D:
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用,你的GND和FGND之间,虽然是隔离的,但因为存在分布电容和电感,加上模块是开关电源方式工作的,两个地之间会有传导干扰的,再加的你的1V电压为DAC输出,内阻较大,那这么时候干扰信号就会经过它产生噪声电压,产生干扰电压。
我觉得你产生正负电压的目的就是为了运放可以工作,运放也只是一缓冲器,对吧?所以在你这个应用中,FGND和GND应该直接互联,而不是和运放IN+互联。这种应用,其实更建议用轨对轨运放,这样就单电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用,你的GND和FGND之间,虽然是隔离的,但因为存在分布电容和电感,加上模块是开关电源 ...

多谢大侠,
  经过这几天的试验和思考,想法和你讲的类似。这类电源本身的绝缘程度没有达到较高的要求。市面上还有些日本企业,如COSEL的隔离电源,不知道隔离程度怎么样。。。。
  如果直接用电池供电,那应该是理想的。。。。。
  若是隔离电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次隔离,不知道效果能达到什么程度。。

网友D:
问题是你的FGND为什么要和运行IN+连接?这样不能正常工作的啊!
你如果想DAC输出与真正输出要隔离,要用线性光藕方案,你的电路是起不到作用的。
如果运放只是为了缓冲,DC/DC只是给运放供电,那么FGND必须要与GND连接的,这样才能工作啊,搞不懂你在纠结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你的FGND为什么要和运行IN+连接?这样不能正常工作的啊!
你如果想DAC输出与真正输出要隔离,要用线 ...

感谢大侠解答,

    问题是你的FGND为什么要和运行IN+连接?这样不能正常工作的啊!---为什么不能工作呢?我现在的电路就是这么用的,工作得挺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解答,

    问题是你的FGND为什么要和运行IN+连接?这样不能正常工作的啊!---为什么不能工 ...

你最后输出的ADCF电压最后还是只能相对于GND才能测到,输出也起不到缓冲作用,驱动能力也没有得到提高,这样做有什么作用呢?你说的工作的挺好,是因为后级没有带重载吧,你带个重负载试试。
这样做缓冲效果大打折扣,可以说没有,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用,出于什么目的。
你为什么不试试FGND直接和GND互连,做成标准的缓冲输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最后输出的ADCF电压最后还是只能相对于GND才能测到,输出也起不到缓冲作用,驱动能力也没有得到提高,这 ...

实际应用中输入的信号变化范围大,所有我采用了浮地跟随。

网友D:
看了你另一个贴子,是要隔离测试一个高压信号的波动情况,是吧?如果是这样,你的电路是不对的。你这样并没有起到隔离作用。

你有两个需求,一是电压波动范围大,二是要求输入阻抗高。
电压波动范围大,只能通过电阻分压。
输入阻抗高,同时要实现低噪声,前端放大器需要用仪表放大器。
只要保证你系统电源整体和被测体是隔离的,电路内部不需要再隔离。
你在另一贴子提到的数字万用表用的就是仪表放大器,所以正负电极极和电池负极都不是真接连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另一个贴子,是要隔离测试一个高压信号的波动情况,是吧?如果是这样,你的电路是不对的。你这样并没 ...

多谢大侠的热心,
  另一个帖子确实内容和这个帖相关。
  被测试信号和我的测试系统是共地的。所有我现有得方案用了系统电源产生浮动的隔离电源。
  我查了些万用表的资料,内部电池负极确实是和COM相连的(便携手持式)。台式连接220V的我没查到相关电路图。ICL7016芯片典型电路图也有----这是一些万用表内部采用的数模混合芯片。

网友D:
只要保证你系统电源整体和被测体是隔离的,电路内部不需要再隔离。

这句话的意思你明白了没有?浮地不是你这样用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一个简单的事情给你搞复杂了。你这个应用及精度要求,前端要用仪表放大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保证你系统电源整体和被测体是隔离的,电路内部不需要再隔离。

这句话的意思你明白了没有?浮地不是你 ...

只要保证你系统电源整体和被测体是隔离的,电路内部不需要再隔离。----这句话真的有点不明白。大侠能否稍微详细点。
其实我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对高压动态电压信号实现高阻高精度跟随(1毫伏以内精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要保证你系统电源整体和被测体是隔离的,电路内部不需要再隔离。----这句话真的有点不明白。大侠能否稍 ...

信号本身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只是跟随?后级需要采样吗?采样精度是多少?高阻是多高?这些前提都要清晰才行。

一般来说,就是一个仪表放大器组成一个前端放大器,内阻都可以达到M欧级,结合你的电压范围和可以承受的阻抗,做一个合适的电阻分压电路,根据的你需求确定是否加入输入藕合电容。
根据你的测试和安全需要,确定电路是不是要隔离。隔离是指电路供电电路和电源的隔离,比如用变压器隔离或用DC/DC模块,如果是用电池供电,这天生就隔离的。从没见过你这样所谓的浮地跟随。

多谢大侠,我看看TI的仪表放大器看看。

网友A:
解决了没?

这几天搬家没时间,过几天做电路实验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