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芯片的NANDFLASH通讯引脚复用问题

楼主(2014-01-05):
   我买的ARM开发板与NANDFLASH芯片用了CS0(片选信号)与RD   WR(读写信号)及8路IO口并行连接。    如果我控制其他的芯片,还想用同样的引脚(RD  WR 及8路IO口)复用连接,只是片选信号换成CS1,是否可以呢。  如果是控制两个比如LCD驱动芯片之类的我知道是可以的,但涉及到NANDFLASH,我心里没底,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怎么操作连接的NAND了。
通常两种情况吧:
1.芯片自带NAND FLASH控制器的,用户只需要操作芯片的寄存器就可以控制NAND的读写的。
  这时,NAND所需要要的控制管脚和IO等就需要(只能是)按芯片手册上的说明来连接了
2.自己使用任意的管脚来控制NAND,也就是自己按NAND FLASH芯片的时序和操作要求来写程序控制
  那这时,随便用户怎么设置管脚连接,只需要按照NAND芯片说明就行了
原理就是上述两种情况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工程师指教,其实我主要是想了解我的开发板FET335芯片已经挂了NANDFLASH了,这个控制我不怀疑他有问题。  我想再挂个芯片,需要复用即是共用NANDFLASH上各个IO  地址线以及WR  RD线,只是用不同的选通信号,控制另外的芯片是否可以。

网友A:
那应该是可以的咯。。。在很多系统中,特别是有EMC控制器的芯片上,都会复用很多地址和数据线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没问题,总线上能挂多个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