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控制板电源板负极和正极上串的电阻R2 R3作用是什么?阻

楼主(2014-01-05):
(图片)

网友A:
保险电阻?

网友B:
限流电阻

网友C:
磁珠(滤波)或者保险电阻(防过流)

网友D:
这么画的话,应当不是磁珠,而是限流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抗干扰?

限流或短路保护...

网友G:
代替跳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限流或短路保护...

限流和短路保护似乎不可兼得,限流可能性应该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