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35 NANDFLASH与其他驱动芯片复用通讯引脚

楼主(2014-01-05):
我买的ARM开发板与NANDFLASH芯片用了CS0(片选信号)与RD   WR(读写信号)及8路IO口并行连接。    如果我控制其他的芯片,还想用同样的引脚(RD  WR 及8路IO口)复用连接,只是片选信号换成CS1,是否可以呢。  如果是控制两个比如LCD驱动芯片之类的我知道是可以的,但涉及到NANDFLASH,我心里没底,请大虾们指教。

楼主:
哦,谢谢DIR,主要我是FET335的芯片,有个GPMC模块,这模块里面有GPMC IO与地址线,及WR  RD信号,这个模块没用过。 如果您说可以,我就放心了,再次感谢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解决了,要及时结贴哦。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