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到C文件在哪?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06):
应该是要添加.h文件吧   这个在TI官网上可以下载
下载完释放了就可以啦   直接添加到工程目录下添加进来
或者放到一个目录下  在build option中设置路径

网友B(2014-02-14):
这个可以从官网上下载个例子程序 里面有配置说明讲解的很详细的。